花键加工方法的优缺点比较---请教

楼主(2008-01-04):
我们现在加工了一个花键,原来我们技术室要求是用拉刀加工,但是结果加工点用的是线切割,在装配时,出现了装配不上的问题,检验的结果是分度不均。最后通过磨花键轴的外径和挫修内花键的底径才达到想要的效果。
我还有几点不明白:
1.在什么情况下,选用线切割而不是标准刀?
2.在能用线切割的情况下,能不能保证精度和用标准刀加工的精度一致?
3.假如遇到我上面的情况,我们的修改的方法是否合理?会不会影响配合的效果?

网友:
单件小批量用线切割割内花键比较经济,但速度慢
用花键拉刀或花键推刀,要专用设备,速度快,单件小批量买把刀不划算,
二者在使用效果上没啥区别

至于分度不均是线切割编程或没找正所引起的,是加工质量问题,可以避免的

花键一般用在传递扭力上,比键传递扭力更大,像齿轮可以在花键轴上滑移达到变速目的

磨花键轴的外径和挫修内花键的底径??破坏了定心精度!!

网友:
呵呵,我以前加工花键是用卧铣做的。
配合不上与采用什么方法无关,是加工精度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过同样的问题,加工精度不好保证!

网友:
,加工精度是机床、刀具及技术的问题啦!

网友:
线切割做几件还可以,要慢走丝可能达到精度要求.......
还是用拉刀好...
加工方法不一定要死的,能加工出好东西就可以,前提是要保证质量和成本

网友:
唉,公司的新产品研发每次都是那么几件,刀具量具都不让提
只能用慢切干,至于检测直接用对偶件检测
无奈啊

网友:
花键轴
最常用的是用花键滚加工的
也可用普铣加工,但精度没花键滚加工的高
普铣加工花键,常用二锯片刀加工

网友:
花键套也可以用插床加工

楼主的花键套跳动肯定很大了??!!

网友:
花键

请问下,我们公司用线切割加工花键量规时,操作人员要求我们用CAD画一比一的 实物图,我们共三个人,没有一个能画出来的,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分度不均是编程影响,钱大侠的花键多少齿的,比如说360°/17=27.17647....我们线切割的精度不能这么高,加工时候有累积误差,所以加工的时候过几齿后要加上角度补偿
我们以前仿形加工一个94齿的齿轮,每过5齿都要加上角度补偿,不然加工到最后一个齿会过切1/4左右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