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沟道酸洗后是什么颜色?

楼主(2008-01-05):
请教各位,轴承沟道酸洗后是什么颜色

网友:
沟道酸洗后如果没有烧伤应该是灰白色的

楼主:
谢谢,那么酸洗后烧伤的应该是黑色的

网友(2008-03-25):
酸洗后应该是黑色的。

网友:
酸洗是有什么用处的,以前在公司也曾听说过这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