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产品表面丝印CAD制作全过程

楼主(2008-01-05):
工业产品表面丝印CAD制作全过程
作者: 徐星群

  一个软件操作再熟练,但没有实际应用经验,不能在工作过程中充分发挥各软件的长处,是没有用的。只有学以致用,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技能水平,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下面我们以一个多媒体音箱产品的丝印制作过程为例,讲解一下AUTOCAD和CORELDRAW在工厂的应用,希望能够给一些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或是初入职场不久的朋友一些小小的启发。

  多媒体有源音箱(2.1低音炮)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下面二张图,分别是音箱背后的铁板加工图纸和丝印图纸。加工图纸利用AUTOCAD绘制,丝印图利用CORELDRAW绘制。
  步骤如下:
  1、先根据音箱内部配件摆放位置绘制好铁板加工尺寸图,并保存。
  2、隐藏或删除尺寸、中心线,点“文件”菜单,“另存为…”,将加工图纸保存为另一个文件,文件名自定,文件类型更改为DXF,以便在CORELDRAW中作丝印图时调用。效果如下图。(注意:在另存为DXF文件前,最好将外框和一些需要封闭的线条使用PE多段线编辑命令将它连接起来,如图中红色箭头所示,关于PE命令的用法,请查阅相关CAD教材)
  3、打开CORELDRAW,使用快捷键CTRL+I导入,选择刚保存的DXF文件,指定一个插入点,即可导入该铁板加工图。
  4、刚导入CORELDRAW中的CAD图,是一个整体,要先将其全部解散。另外,有时会出现某些对象不能改变叠放次序的问题,那是因为AUTOCAD和CORELDRAW都存在图层,却有着不同的意义。解决方法是,打开“工具”菜单“对象管理器”,可以看到CORELDRAW中存在的图层,选中工作区全部对象,按CTRL+X剪切,然后选中“对象管理器”中某图层,再按CTRL+V粘贴。这样,就将所有对象置于了同一图层,可以任意改变单个对象的叠放次序了。关闭“对象管理器”。

  4、根据需要添加丝印文字和图案,有几个细节问题要注意一下:
   从AUTOCAD中导入的原铁板加工图是绝对不能更改的,为了防止失误,可以使用“排列”菜单中的锁定对象锁定。
   在更改文字大小时,要注意不要使用拖拉的方式,而要更改上方属性栏的文字大小选项,这样便于统一,避免出现文字大小不一的情况。
   在对齐对象时,最后选中的对象为对齐目标,即选中的其它对象与之对齐。对齐可以使用快捷键,左对齐L,右对齐R,顶部对齐T,底部对齐B,水平居中对齐C,垂直居中对齐E,
  <D> 有些需要对齐的线条可以使用辅助线。
  5、最终丝印示意图如下。(注意,这只是示意图)
  6、要送到菲林公司打样,还需要将铁板中的那些孔位删除,以防尺寸偏差,印刷出孔位。最终丝印图如下。

网友:
谢谢,很详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