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攻丝的设备到底是哪种最好?

楼主(2008-01-05):
社区里不锈钢攻丝的问题一直在谈,想看看专用攻丝机有没有专门加工不锈钢的,现在的普通台式攻丝机根本满足不了要求,而那种齿轮式攻丝机,每台加工的范围太窄,这一点就不行,更不知道效果究竟如何,所谓的用在铣床上的攻丝夹套用来攻丝效果可能比较好,同时又能当铣床用,相当经济,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下,不锈钢攻丝的设备到底是哪种最好.

网友:
不锈钢的加工关键并不在设备,关键在于刀具材料、参数及切削参数的区别。铣床特别是具备刚性攻丝功能的数控铣床能很好地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
回2#;设备也很关键的,开始我们用一些比较抵挡的攻牙,根本不能用,现在买了台液压的,好使唤多了,当然刀具也是一个因素。

网友:
刀具固然重要,用什么样设备主要,那要看你加工什么结构的零件了,不知道你的产品是个什么样的有怎么帮你推荐设备呢?

楼主:
谢谢 各位 ,明天我把图纸传上来

楼主:
加工零件就类似附件的图,但个零件孔的加工和螺纹的加工都出现过好多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零件就类似附件的图,但个零件孔的加工和螺纹的加工都出现过好多问题。

这个不错

网友A:
1/4-28UNF的孔用挤牙丝锥或攻牙丝锥都可以用加工,关键是要算对底孔值,底孔小容易烧丝锥,大了小径会超差。

网友(2008-02-22):
不觉得你的这个工件难攻丝

我们公司一般采用碳素工具钢丝锥攻不锈钢工件,关键要加油酸,我不觉得你的这个工件难攻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28UNF的孔用挤牙丝锥或攻牙丝锥都可以用加工,关键是要算对底孔值,底孔小容易烧丝锥,大了小径会超差。

这个是一个主关键,当然用好的设备,工具.要用油酸.

网友(2008-12-04):
刀具最为关键,其次才是机床,

网友(2011-12-22):
如果用这个家伙你觉得会有问题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yNzEwNDMy.html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