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镗单元刀具使用问题---图,请教

楼主(2008-01-05):
该精镗单元加工内孔,在使用过程中通过调整刀头刻度盘,来调整尺寸(图2),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加工过程中出现刀头刻度盘松动,无法固定尺寸,加工孔的尺寸上小下大,请各位帮忙分析,谢谢。
该刀是SANDVIK的标准精镗单元,加工的铸铁工件,加工量是0.5mm,刀杆是安装尺寸加工,有个别精镗单元通过在固定螺丝孔位置加铜皮垫起后,该现象有所改善,请诸位帮忙分析,不胜感激!

网友:
你用的什么刀片?加工多大的孔?上小下大的意思是倒喇叭形状吗?上下孔径分别是多少?

网友:
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把你的转速和进给也说一下.

网友:
刻度盘固定螺丝“滑牙”了,重新更换一个吧!进给和转速不是问题!

网友:
如果孔有轻微锥度,跟转速和进给绝对有关系.否则,就是紧固出了问题,但不一定是螺钉滑丝.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是安装该单元的孔深度不够,导致孔底与该单元的底部发生干涉造成的,只要加深安装孔的深度,或者把镗刀底部磨去一些就可以了。
可以看看这把镗刀的内部结构,你就应该可以分析出原因何在了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7089&extra=page%3D1

楼主:
多谢两位!

这里我们加工的是两个立孔,上面的孔是170,下面的是80,转速是125,进给量是0.19,上面的大孔形成带锥度孔,上小下大,小孔尺寸无变化!
       另外在加工一阶梯卧孔的过程中,用同样的刀具,同样的刀杆,加工的工件也是同一铸件,孔是145和150的两个阶梯孔,加工余量是0.6mm,转速是,进给量是,为什么回出现孔椭圆0.03-0.05mm的现象。

楼主:
另外,我试着磨下精镗单元吧,试验结果告诉大家,呵呵,好怕磨废,很贵的东西。

网友:
你使用的是阶梯镗刀吗?如果是这样,根据你给的参数来计算,线速度是66.7米/分.我问你使用的是什么刀片(刀片材质和详细型号,包括槽型),你没有回答.我们的精镗刀上使用CBN刀片或陶瓷刀片加工铸铁件,线速度是200-300米,进给是0.08-0.25.很明显,如果你的刀片性能与我们使用的刀片性能相当的话,你的线速度太低了,而进给对精加工来说则稍微大了些,可以改为:线速度240米,进给0.1-0.12试试看.但前提是确认你的刀片材质及性能.
另外,我问你加工的孔锥度有多大,你也没有回答.
145和150阶梯孔出现椭圆3-5丝,你可以先检查粗镗后孔的情况,是否是在粗加工或半精加工时已经出现问题了.

网友(2008-05-14):
不用害怕,我们——精效数控刀具公司(TEL:13843696230)就生产这种L148C-13-1102。请说明哪个刻度盘松动,是最外面的少格盘, 还是里面的多格盘——一般这个盘不会松动。如果是少格盘,要处理装单元螺纹孔上部。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是安装该单元的孔深度不够,导致孔底与该单元的底部发生干涉造成的,只要加深安装孔的深度,或者把镗刀底部磨去一些就可以了。”这也是一方面,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