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的螺旋角是怎样求出来的?

楼主(2008-01-05):
请问各位朋友斜齿轮的螺旋角是怎样求出来的,谢谢!

网友(2008-03-25):
据说有推荐值或按啮合中心距计算。

网友:
螺旋角一般是自已根据要求定的,如果知道一对齿轮的中心矩,模数,齿数和。可以根据公式计算

网友:
螺旋角的正切值等于分度圆周长除于导程

网友(2008-04-29):
楼上等于没说,要螺旋角主要是为了增加齿轮的承载能力、减小齿轮几何尺寸。因为相同条件下,增加螺旋角能增大齿轮啮合时的重合度,也就是说增加了齿轮啮合时的接触面积,减小了单位面积上的负载,这个角度的大小是在设计时计算得出的,具体怎么算就不细说了,大家可以去看看齿轮设计手册

网友:
如果是测绘现有的齿轮可以根据啮合中心距计算得出模数值,取标准值如

求出的为6.125,则取m=6,在根据cosβ=6/6.125即可算出螺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