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6里可以加些填充料吗?

楼主(2008-01-05):
尼龙6里可以加些填充料吗?有没有降低成本的好办法?

网友:
具体的不清楚。
我知道很多塑料件都是可以加2次料的,5%、10%、20%甚至100%的2次料。2次添加100%有时候性能比原料还要好,主要是看使用场合了。
聚酰胺(PA)尼料
聚酰胺俗称“尼龙”(NYLON)属结晶性塑料、有多种如尼龙6、尼龙66、尼龙1010等。
1.尼龙具有良好的韧性,耐磨性,耐劳性、自润滑性和自熄性。
2.低温性能好,冲击强度高,并具有很高抗拉强度,弹性好。
3.尼龙吸水性大,吸水后一定程度提高抗拉强度,但其它强度下降(如拉伸,刚度)收缩率0.8~~1.4%。
4.耐弱酸弱碱和一般溶剂,常温下可熔于苯酚(酚可作为粘合剂)亦可溶于甲酸及氯化钙的饱和甲醇溶液。
尼龙成型工艺了解
1.在注塑前需充分干燥 ,干燥温度80~~90℃,干燥时间24HRS。
2.尼龙性粘度低、流动性好、易出现批锋(飞边)压力不易过高、一般为60~~90MPa。
3.随料筒温度变化,收缩率波动大、过高的料温易出现熔料变色,质脆银丝。低于熔化温度的尼龙料很埂 ,会损环模具和螺杆,料筒温度一般为220~~250℃,不宜超过300℃。
4.模式温控制:
尼龙是结晶性塑料,制品受模温影响大故对模温控制要求较高。
模温高:结晶度大、刚性硬度、耐磨性提高变形小。
模温低:柔韧性好、伸长率高,收缩率小,模温控制在20~~90℃。
5.高速注射:
尼龙熔点高即凝固点高(快速成型、生产效率高)为顺利充模(不使熔料降到熔点下凝固)、必须采用高速注射,对薄壁制品或长流距制品龙其如此制品壁厚较厚或发生溢边的情况下用慢速注射高速所致排气问题应予留意。
6.退火处理与调温处理.
a退火处理:经退火可使结晶度增大,刚性提高,不易变形和开裂 ,退火条件高于使用温度10~~20℃、时间10~~60分钟。
b调温处理:保持尺寸稳定,对提高韧性改善内应力分布有好处,调温方法:浸沸水或醋酸钾溶液。醋酸钾:水=1.25:100   时间2~~16HRs

网友:
是可以的, 加一定百分比的玻璃纤维!

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glass-fiber reinforced nylon 6

性质:GFRPA 6  以尼龙6树脂为基料,玻璃纤维为增强材料、添加各种加工助剂,经熔融剪切(或熔融包覆)混炼制得的纤维增强塑料。玻纤含量一般在10%~45%有众多牌号,通常,玻纤增强尼龙料的力学性能随玻纤含量增加,强度增加。30%短玻纤增强尼龙6的典型性能如下:d=l.36,熔点220℃,拉伸强度160MPa,弯曲强度240MPa,弯曲模量7500MPa,热变形温度(1.82MPa)190℃,体积电阻率1015Ω·cm,介电强度(干态)≥20kV/mm。主要用于注塑和挤塑成型,加工性好,加工温度240~270℃;广泛用于汽车、机械、电气等领域制造耐热受力部件如外装件、管、齿轮等,也大量用于民用产品零部件。

虽然玻璃纤维在其力学性能上能给予尼龙6以很大的提高,但也会带来一些很大的缺点,如:流动性差、玻纤外露、收缩率高、后翘曲严重等,制品加工较困难,特别是复杂组件和表面光洁度高的制品,另其较高的价格也会给生产企业带去生产成本的增加。

网上看来似乎方案很多,请高手一一列明!

网友:
可以加玻纤和矿物改性

网友:
产品的质量要求呢?塑胶产品中添加二次回料的比例是视产品要求而定的。
记住保证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经过试验后才确定添加二次回料的比例。
不同产品及不同材料的比率是不一样的
POM   一般全新料它的缩水率在21/千左右,而完全使用100%二次料的话缩水率会在16/千左右,对产品的尺寸稳定性有帮助,那就要看你的产品的要求到底在哪个方面!前面那位讲过,在原料里添加添加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加入的添加剂的比例要注意的!
尼龙66(PA66)
料筒温度   喂料区   60~90℃(80℃)  J区1    260~290℃(280℃); 区2    260~290℃(280℃) 区3   280~290℃(290℃)  区4   280~290℃(290℃)       区5    280~290℃(290℃)   喷嘴    280~290℃(290)
括号内的温度建议作为基本设定值,行程利用率为35%和65%,模件流长与壁厚之比为50:1到100:1"                    喂料区和区1的温度是直接影响喂料效率,提高这些温度可使喂料更平均,                 熔料温度   270~290℃       料筒恒温   240℃, ,,模具温度   60~100℃,
注射压力   100~160MPa(1000~1600bar),如果是加工薄截面长流道制品(如电线扎带),则需要达到180MPa(1800ba) 保压压力   注射压力的50%;由于材料凝结相对较快,短的保压时间已足够。降低保压压力可减少制品内应力,背压       2~8MPa(20~80bar),需要准确调节,因为背压太高会造成塑化不均注射速度建议采用相对较快的注射速度;模具有好的通气性否则制品上易出现焦化现象
螺杆转速   高螺杆转速,线速度为1m/s;然而最好将螺杆转速设置低一点,只要能在冷却时间结束前完成塑化过程就可;要求的螺杆扭矩为低
计量行程   (0.5~3.5)D
残料量     2~6mm取决于计量行程和螺杆直径
预烘干    在80℃温度下烘干4h,除了直接从装料容器内喂料;尼龙有吸水性,应该保存在防潮容器内和封闭的料斗内;水含量超过0.25%就会造成成型改变
回收率    可加入10%回料
收缩率    0.7%~2.0%,或者加了30%的玻璃纤维,为0.4%~0.7%;如果提供的温度超过60℃,制品应该为逐渐冷却;逐渐冷却可降低成型后收缩,即制品表现为更好地尺寸稳定性和小的内应力;建议采用蒸气法;尼龙制品可以通过熔液焊剂来检查应力。
浇口系统   点式,潜伏式,片式和直浇口都可以;建议采用盲孔和浇口窝来断冷料头;可使用热流道;由于熔料可加工温度范围窄,热流道应提供闭环温度控制。
机器停工时段   无需用其它料清洗;熔料残留在料筒内时间可达20min,此后热降解容易发生。
料筒设备    标准螺杆,特殊几何尺寸有较强塑化能力;止逆环,直通喷嘴;对加入了玻璃纤维的增强材料,则需要高耐磨的双金属料筒。

网友(2011-02-05):
不接触尼龙,看到楼上的资料,觉得好难的

网友(2011-07-11):
可以加的,我们根据客户需要可以在尼龙加玻纤,石墨,碳纤维,二硫化钼,颜料等,以达到增强,减少摩擦,润滑等作用

网友:
一般就是加玻纤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