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416报警的原因及排除方法---请教

楼主(2008-01-06):
我公司有台发那科SERIES 0-T系统,出现416 seruo alarm  x  axis disconect 报警,开始面板提示X轴过扭矩,我把扭矩线给短接了,可是416报警没有排除。不明白是X轴的什么连接出了故障,我一直没有查到这方面的资料,在此请各位大侠给予明示。
                                                                      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编码器出问题了.你检查一下 .

网友:
试一试给X润滑 华中我遇到过

网友:
估计是机械卡死.
试试用扳手手动转动X丝杠,看看能不能转动.

楼主:
转动X轴丝杠能消除一段时间,但不长故障就又出现。我观察过润滑位一直没有变化,估计可能是润滑没到位,可怎么会显示连接错误呢?没搞明白。
   谢谢各位大侠赐教了。

网友(2008-02-24):
知道了,x轴有个扭矩限位开关。这个扭矩限位开关连接松动了,我紧了一下就好了,那个报警号与414有关,416报警可能与2楼说的有关,在此谢谢各位,我换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