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压力损失的计算---请教

楼主(2008-01-06):
最近需设计一套液压系统,压力12MPa  流量80L/min, 介质46#抗磨液压油, 客户要求管路长度需100m,现欲选通径为25 不知是否合适 ?此类情况的压力损失如何计算?

请教 ,谢谢

网友:
在计算管径时要同时考虑进油路和回油路,如果油缸直径大,回油的管径必须按照回油流量来计算,一般回油管路流速按1。5m/s取,这个参数可以查看相关资料的推荐流速范围内选取。而对于管路的压力损失的计算,也参照相关资料,局部压力损失和沿程压力损失。推荐机械设计手册第四卷有相关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