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 X只有西文,没有汉字---请教

楼主(2008-01-06):
我装的MASTERCAN X,写文字时只有西文,没有汉字,请问各位怎么设置或者安装,谢谢。

网友:
你是应该是最老的X,是非官方的CRECK吧
说实在的那个稳定性是最好的,没有电极加工就是差了点,不过一般企业绝对够用了,也很便宜,10元人民币就可以了,安装好做几个地方的修改后车床和铣床的功能就没有问题的,那样就和官方的使用效果一样了
文字加工X是用不了的,以后的都是可以用的.
现在最新的X2MR2CRECK也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出来了,关键稳定性还没有彻底解决,安全性测试也没有完毕,据说有撞刀现象,我测试了几套模具,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撞刀,对GO好象有不少过切,有带再分析

网友(2008-06-23):
我这里有汉化包     两个不同的汉化包      你拿去试试

网友(2008-08-27):
看我的

运行软件即可,有用就好。

网友(2010-08-20):
我要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点

网友:
我怎么顶事一有在工在一三十七表一地区性

网友(2012-06-08):
英文说明书,能直接看吗?

网友(2012-10-30):
我也用的洋文的 汉化不了。。。。闷

网友(2016-04-22):
你是应该是最老的X,是非官方的CR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