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一个液压系统内带多个油缸,并能调节油缸压力?

楼主(2008-01-06):
公司有多台相同的设备,每台设备自带一套液压系统,使用电磁比例调节阀自动调节油缸压力来对工件加压,压力随时间不同进行周期性变化。现在想只用一套系统(只用一台泵和油箱)带多个油缸,并能每个油缸单独高压,互不影响。不知能不能实现?

网友:
应该可以,只要你的系统压力和流量达到要求,应该是没问的。
但是,我想在每路应加单向阀,以避免相互之间的影响。

网友:
可以的。但泵站一般需重新设计。

网友:
按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可以实现的,不过系统需要重新设计!我公司就可以做到!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是不是说泵站要相应地增大功率和流量,我担心的是:调节压力时靠溢流调压,带得油缸多了会不会使泵的功率和流量很大,在能源消耗上有可能得不偿失。

网友:
可以实现.不过比较麻烦.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要注意油缸的动作顺序,是否使用同一个压力,要是油缸单独动作,用比例压力阀很好实现的,要是有多缸同时动作,那就要看工作压力是否一样。你们是什么产品的,系统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
很早就有。汽车行业的生产线整条线用一台液压泵站,叫集中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常规的有不同。至少有多台设备相互干扰、节能等问题。当然有很多做法。

网友:
气动系统好像集中气源的多,不会有气动件的每一台设备都带着空气压缩机。
液压和气压从原理上说应该是一样的。
不过在气动系统中,往往在每套执行元件前设置一个贮气包,以保证该套元件的工作。
同理,液压系统也可用贮能器来完成这个功能。
由于液压系统牵涉的东西比气动多,因而单向阀、减压阀与贮能器的组合就需要了。
多种方法实际上就是这些器件的组合方法不同。

网友:
有一点我要提醒楼主:集中以后,得加强维护管理,
否则,万一液压站出问题,你就得全线停产。
虽说只是万一,你也要预防呵

楼主:
要加贮能器啊,有点麻烦了。维护的方面我想好了,泵一定要有备用的。确实要注意维护,要是干路出问题,可真成全线停产了。原来的系统是以前的一位设计的,下半年设备要改造,所以有这个想法,和大家请教一个可行性。

网友(2012-03-05):
我也有这个想法!不过是用在小型柴油机上…………!呵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用一个小的高压泵并一个大的流量泵。否则能量损耗很厉害。还要安装一个储能器,多液缸动作冲击很大,软管不够用。

网友:
可以实现,害怕伏枥说的对。整个系统做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
泵站要相应地增大功率和流量,调节压力时靠溢流调压,带的油缸多了会使泵的功率和流量增大,在能源消耗上有可能得不偿失。

网友:
在排量够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几个油缸是同时工作还是分开工作,分开工作就更加简单,同时的话就比较累一些了

网友:
随便找个搞液压的厂子,和他们说明改造意图,算好最大流量   ,   系统最高压力  ,都可以做   必须要有备用泵, 加蓄能器,注意 全线停电时 那些需要靠蓄能器回位 就OK了

网友:
各分支路需要设置减压阀,应该可以实现的。但要重新设计。

网友:
这个应该很正常吧,要看液压设计楼1!

网友:
可以啊  !只要你的 流量足够用的 话  你可以装比例减压阀!

网友:
我们最近在做这个东西,多台设备集中供油,挺好的,不知你们什么设备

网友:
多做几个阀台,冶金行业都这么用的,阀台上加减压阀

网友:
这就好比一个心脏给一个人的所有器官供血一样,当你考虑用一个心脏控制两个人的器官,后果就是心衰,结果影响到两个人的正常生理了!当然你考虑用个更大功率的液压泵,也得考虑到万一了。你考虑减少液压泵的数量同时,也要考虑到停机维修及各种需单独处理某台设备的情况!* ]1 X3 O0 V* I/ _' z
                     气动交流QQ:735654580

网友:
应该可以的,具体细节还要稍微再沟通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