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结钢表面的防锈漆有快干的么?

楼主(2008-01-06):
最好2秒到5秒之内的

请教,谢谢。

网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真有这么快干的油漆至少会出现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由于快干,加入了大量低沸点溶剂,特别是干得这么快的,熔剂沸点更低,很容易引发火灾,静电抽烟都会,这是相当不安全的。
二、使用时溶剂散发太快,还没等你刷完,没刷的那部分油漆也已经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