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球鉴定---讨论

楼主(2008-01-07):
三坐标用来校准测针的标准球不知有何要求?三坐标测量机校准测针用的标准球应该是有精度的, 并且精度不能太低,否则会直接影响测量精度,但是我们用的标准球的确大都没有做定期检定。我想这个有几方面原因:
1.标准球的检定需要特殊的设备,而各级计量局无此设备,不具备检定条件,而标准球检定的需求量又不大,购置此类设备很难收回成本,所以造成现在标准球无人检定。计量局的人我在这里就不作评价了。
2.标准球的制造精度很高,并且在出厂的时候都做过检定。例如我们公司的标准球都是进口的,精度是19.996-0.003um,材料多为金属或陶瓷。在我们的使用过程中,标准球一般不会受到什么损伤,所以精度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标准球的直径大都在15mm-50mm之间,受温度变化的影响较小,所以即使不检定,一般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通常我们也不是经常使用标准球。
   3目前公司很少有人懂三坐标的维修,软件维护,电气维护。不知道各位有谁在这方面有经验的?
   如果确实有必要自己鉴定标准球,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怎么我们单位的标准球才不到4mm?

三坐标,简单物理维修可以自己处理,但复杂维修还是最好找厂家来修;至于软件维护,这是一个三坐标操作者应懂的最基本操作,如果连这个也不会,还操作什么三坐标。一般卖三坐标的厂家都会对你进行培训的。好像也有专门的培训机构,我以前单位的三坐标操作者,是持有一个专门证书的。

楼主:
标准测量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我们用的19.996的,一般好象直径在15-40左右,你们的4MM的也太小了吧?软件维护主要是偶而会发生故障,有时必须重装系统文件,我们手里是不可能有光盘的。

网友:
例如我们公司的标准球都是进口的,精度是19.996-0.003um???
你被他们忽悠了

网友:
现在接触精度最高的是激光测量,就这个精度来说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只用过测量平面和长度。球体能不能测量就不知道了。
再就是测长仪了,精度只道0.01um。离楼主所要的精度还差一个等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测量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我们用的19.996的,一般好象直径在15-40左右,你们的4MM的也太小了吧?软件维护主要是偶而会发生故障,有时必须重装系统文件,我们手里是不可能有光盘的。

我本身不是三坐标操作者,可能没理解“标准测量球”这个名词。这个标准测量球是不是就是测量时,接触被测物品的那个探针上的小球?  如果是的话,俺单位的那个是不超过4mm的,因为球径大了,有些地方是测不到的。

网友:
楼上真晕,人家说的是标准球,你说的是探针

关于标准球我一般建议客户看两个方面
第一,校出来的探针值,
标准球的目的就是为了校验探针,所以如果调校出来的探针没问题的话(也就是和平常一致),一般标准球也没什么问题
第二,把他当作球来测量,看他的真圆度

网友:
我们的标准球直径是19.99985,有国外的证书,一般情况下就用他来标定各种探针,还没有对他有过怀疑,就是有怀疑时也不应该用三坐标来检验吧?

网友:
我這裏的標準球是25.0005的啊,一直都沒有鑒定過,有兩年多了,

楼主:
居然有人和我说用油膜法,测分子的办法。据说中国国家计量科学院可以校准。
 我们因该怎么办呢

网友:
我们厂的标准球竟然是15.8755

网友:
LZ:
谈一点我的看法。这个球是有精度要求的,而且需要检定,也就是要知道它的真值。你可以将其直径误差取CMM长度或者探测精度(MPE_E, MPE_P)的10%,取其圆度为上面10%误差的1/3。
但是,你知道,精度的追求是受若干条件限制的,不可能片面和无限度的去追求“高”精度,比如测量。当某人面对一个高精度零件而根本没有测量仪器去测量它时。。。???所以说,类似的问题,我曾经和Zeiss、Brown Sharp等几家知名CMM供应商交流过,他们一般使用精度0.5个微米的陶瓷球,并认为:陶瓷是热稳定和时间稳定的,不需要周期的校准。但是,是有补偿的,其补偿算法非常复杂。不建议使用钢球。
楼主讲的精度19.996-0.003um,是不是笔误(应为19.996-0.003mm)?否则,怎么去加工和测量这个尺寸呢?标准球的直径大都在15mm-50mm之间是对的,这是ISO 10360的推荐。

说到这里,以楼主这样的高手,肯定会问:高精度的CMM怎么办?例如:0.5微米精度的CMM,球用0.2微米可以吗?目前主要的CMM供应商大都是这么作的!!!道理在于:他们将探针、吸盘、探头、导轨、光珊尺、温度补偿系统、校准球等等作为一个完整的测量系统,探测这个球,比如以MPE_P为例,25点探测之后,按照ISO10360-6的方法处理数据,这些数据经过复杂的、各个方向的分析之后,作为机器的固化误差写进程序中。
当然,球的精度必须大于CMM的精度。

楼主:
19.996-0.003um,我想应该是是笔误(应为19.996-0.003mm)
感谢版主的回复。目前绝大部分的三坐标厂家都会定期做保养和维护测试,且校正后的值是长期固定的,校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
我們的也沒有外部檢定過,但出廠的時候在英國一個計量室檢定過,有證書的。這東西沒什麼磨損嘛,就算要檢定,我們也可定周期是十年或以上啊
另外球的精度問題,我們的球是-0.05UM

网友:
三坐标的精度经过检定后应该就可以保证精度,标准球只是提供一个标准值,只要没有特殊的原因,如碰撞等就不会发生变化,不需要进行检定。

网友:
如果是钢制标准球的检测周期需要短一点,应为钢球的磨损比陶瓷的快。但不能不检。一般来讲,标准球的球度国际上都没有很好的测量手段,一般是在圆度仪测量三个圆截面。赤道截面、与赤道截面成30度的两个截面。
直径可以用测长机来测,如果标准球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用高精度坐标测量机来进行测量。

网友(2008-02-18):
一剑解释的相当到位啊!

楼主:
一剑飘红其实更擅长CMM。 谁ZEISS出了问题找他去

网友A(2008-04-26):
我们的标准球是20.0001,每2年送北京304所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标准球是20.0001,每2年送北京304所检定。

那304所给你们的报告是怎么样的,会告诉球度吗,实际尺寸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
咨询过了,就算送到北京的中国计量研究院,人家也是用圆度仪测量一次,给您一个圆度值而已!

网友:
各位同仁:
   所谓的标准球只是一个参考球而已,在校准探针是根据标准球的位置和大小来确定所有探针的直径和相对位置的偏差,这样在测量工件时每个探针之间的位置差异也就修正过来了,就有一个同一的探针基准,测量结果就有了准确的值。对于标准球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其球度要非常好,因为在校准探针时是在球上的不同位置打点,而减去的都是同一直径。如果你发现球有磨损或球度不好,就必须更换。至于半径,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如果真的差很多,也可以通过测量机来修正的!如何修正呢!就是用以标准的量规来检验探针半径的准确否,此时要求测量多个位置(XYZ)排出机器本身的偏差!

网友(2011-08-09):
通常是不用鉴定标准球的,最简单的检验标准球的法方,是校验侧头,然后看结果,当您的设定精度较高时,如果标准球不标准了,是无法完成校验侧头程序的!!

网友:
那就不用校准了呗 都解决不了的事 没必要再较真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