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尾座套筒锥孔被划伤,如何修理?—[请教]

楼主(2008-01-07):
如题,由于操作不慎将57的钻头卡死,致使尾座莫氏5号锥孔拉毛(划伤),已不能配合定心。想请教各位大侠该如何修理?

网友:
拉伤位置距端口近的话,可以用刮刀将凸起的刮掉.位置不好操作的话可以上内圆磨床磨掉.

网友:
锥孔拉毛一般比较硬,不好刮。通常是磨孔。

网友A:
上内圆磨床磨削内孔;
如修磨量较大,需齐端面,保证锥孔大头直径符合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内圆磨床磨削内孔;
如修磨量较大,需齐端面,保证锥孔大头直径符合标准.

用标准试杆研合:沾面85%以上,并打表0。03/300mm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我推举3楼做法。

网友(2008-06-14):
最简单的是换一个新的套筒,
可以用锉锉去高点,在用一个椎柄比较好的钻头配着研一下,刮一下,不大逛,有点紧,就行了

网友:
刮可能不太现实,内孔估计比较硬,很久以前修过大连6140尾座套筒外圆,用的金刚石锉刀,普通锉刀上去直打滑。看你的情况可能不是很严重,用锉刀修修就可以了,如果是新设备,伤的又较重,建议换新。

网友:
仿照龙门刨床面拉伤的修理方法。锉掉边缘隆起毛刺。用标准莫氏钻头为摸具,涂耐磨涂层。

网友(2008-07-21):
我也建议用细齿锉圆锉或半圆锉修整毛刺高点,若锉不动可用油石修,将高点整下去,修多点没关系,我们都是这样处理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采用5楼的方法,可以事倍功半。

网友(2022-03-05):
谢谢各位前辈,看到很多前辈在论坛里发光发热内心很感动!

网友(2024-02-01):
研出高点,用直磨机磨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