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柔性组合夹具谁家的好?

楼主(2008-01-07):
德国(DEMMELER)戴美乐三维柔性组合夹具
福斯特三维柔性模块化组合焊接工作台
德国西格芒公司三维柔性化组合焊接工作台

网友(2008-08-29):
深圳天凌高实业有限公司=联系人(黄梁保)

网友:
德国(DEMMELER)戴美乐三维柔性组合夹具
德国的产品质量相对来说要可靠些哦

网友:
德国戴美乐公司的三维柔性组合焊接夹具系统是将金属切削加工领域使用的组合夹具理论成功运用到焊接加工领域。 与传统的焊接工装相比,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 1. 客户群不同 戴美乐焊接工装主要运用的对象是生产小批量、多品种、高精度的焊接加工的单位。它是通用型焊接工装,由标准化的模块组成,而传统的焊接工装一般是专用工装,特别合适批量大的焊接产品生产。 2. 准备时间不同   戴美乐焊接工装采用模块式安装,从产品图纸到工装完成一般只需要几分钟或几小时;而传统的焊接工装则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 3. 定位精度不同   戴美乐焊接工装由于本身的制造精度很高(IT7),在1000×2000mm工作台的范围里,孔与孔最大的定位误差为0.1mm内。 4. 经济价值不同 传统的焊接工装一般是按照一个工件或一道焊接工序专门制造,每次开发新产品都要新的投入;而戴美乐焊接工装虽然第一次投入稍大,但再开发新产品就不用再次投入了。 有一个用户,他们用两套戴美乐焊接工装系统成功替代了4500套传统焊接工装,充分体现了戴美乐焊接工装的经济性。 上海也有一个用户,做汽车配件焊接产品,过去做一套样件要2-3个月,现在用戴美乐焊接工装仅仅需要5天,现在的定单由过去的15%(与样件比)提高到75%。

网友(2013-12-12):
发个图片上来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