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基础知识---请教

楼主(2008-01-07):
最近在看金属材料热处理时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有一钢件(已是毛坯),它如果热处理时,含碳量会不会变化?也就是在铁碳相图上,其随温度的变化线是不是一条直线?

网友:
物件总的含碳百分量可似说是不变的吧。从这个说应该其随温度的变化线是一条直线。热处理只是改变其组织结构。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或我领会错了。

楼主:
我想我有一点明白了,我先看一下教材,看一下有没什么没注意到的。你说的是在其中只是液相和固相含量的不同?

网友(2008-02-19):
液态钢中碳当然是均匀分布的,但是如果共晶出珠光体组织,含碳量在铁素体和渗碳体中则不同,可根据杠杆定律计算。整个工件的含碳量一般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2013-09-02):
含碳量不变得,要是变得话,整个材料的力学性能都会随着变!

网友:
铁碳相图也能大略的说出来了,但就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谁能具体解释一下啊

网友:
理论上总的含碳量不会发生变化,只是在不同的温度及不同的冷却速度下,显微组织会发生变化(铁素体,珠光体,渗碳体,奥素体,马氏体等之间的转变)导致力学性能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