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和20焊接,用A507焊接,可以吗?

楼主(2008-01-07):
我有一活塞杆,材质42CrMo(已调质HRC 28—34),准备焊个活塞,材质20(未热处理),采用A507(或者A502)焊条,焊后不作热处理,可否?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没有焊过,原则上是可以的。
顶起来,请各位帮忙!

网友(2008-02-21):
我们焊过辊道,42CrMo+20,焊前预热到200-250度,焊材是J507,焊后保温,做磁粉检查,效果很好。

网友:
采用J507即可,不必用A507,

网友:
42CrMo+20,焊前预热到300度,H08Mn2Si氩弧焊打底,焊材是J507烘干,焊后保温,超声波探伤都没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采用J507焊条,预热、保温的工艺措施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但是材质42CrMo已经调制,因此焊后热影响区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软化,必须严格控制工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