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CO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01-07):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CO2的作用是什么?
在焊接不锈钢时氩气中一般要加一定量的CO2或者氧气,其作用是什么?
请高人指点!

网友:
对于二保焊接触比较少。
CO2的作用就是作为保护气体,保护电弧、熔化的焊丝、熔池及附近母材受到周围空气的损害。

我们车间会用到坞极气体保护焊(TIG),飞溅少

网友:
新疆老乡,我也补充一句.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简称co2焊),是利用从喷嘴中喷出的二氧化碳气体隔绝空气,保护熔池的一种先进的熔焊方法。
保护作用主要是使焊接区与空气隔离,防止空气中的氮气对熔化金属的有害作用。
焊接时:
2CO2=2CO+O2
CO2=C+O2
因此焊接是在CO2、CO、O2氧化气氛中进行的。

******************************************************************
气体保护焊
(一)、氩弧焊
使用氩气作为保护气体的气体保护焊称为压弧焊。
氩气是惰性气体,可保护电极和熔化金属不受空气的有害作用。
氩弧焊按所用电极的不同分为熔化极氩弧焊和非熔化极氩弧焊两种。
1、非熔化极氩弧焊
电极只作为发射电子、产生电弧用,填充金属另加。
常用掺有氧化钍或氧化铈的钨极,其特点是电子热发射能力强,熔点沸点高(为3700K和5800K)。
2、熔化极氩弧焊
钨极氩弧焊电流小、熔深浅。中厚以上的钛、铝、铜等合金的焊接多选用高生产率的熔化极氩弧焊。
3、氩弧焊的特点
(1)由于氩气的保护,它适于各类合金钢、易氧化的有色金属,以及锆、钽、钼等稀有金属的焊接。
(2)氩弧焊电弧稳定,飞溅小,焊缝致密,表面没有熔渣,成形美观,焊接变形小。
(3)明弧可见,便于操作,容易实现全位置自动焊接。
(4)钨极脉冲氩弧焊接可焊接0.8mm以下的薄板及某些异种金属。
(二)、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利用CO2作为保护气体的气体保护焊,称为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它的保护作用主要是使焊接区与空气隔离,防止空气中的氮气对熔化金属的有害作用。
焊接时:
2CO2=2CO+O2
CO2=C+O2
因此焊接是在CO2、CO、O2氧化气氛中进行的。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的特点:
1、焊速高,可实现自动焊,生产率高。
2、为明弧焊接,易于控制焊缝成形。
3、对铁锈敏感性小、焊后熔渣少。
4、价格低廉。
5、焊接飞溅与气孔仍是生产中的难点

网友:
3楼回复的很好,感谢!

网友:
可是他会有渗碳的危险

网友(2008-11-29):
用纯钨或活化钨(钍钨、铈钨、锆钨、镧钨)作为不熔化电极的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简称TIG焊
焊接:气体保护电弧焊
以电弧作为热源、利用气体保护熔池的焊接方法。气体的作用主要是保护熔化金属不受空气中氧、氮 、氢等有害元素和水分的影响,但它同时对电弧的稳定性、熔滴过渡形式和熔池的活动性有一定影响。因此,采用不同的气体会产生不同的冶金反应和工艺效果。气体保护电弧焊的主要特点是电弧可见 ,熔池较小,易於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率高。20世纪70年代迅速发展的焊接机器人主要就是用於电阻点焊和气体保护电弧焊。气体保护电弧焊适用於钢铁 、铝和钛等金属的焊接,广泛应用於汽车、船舶、锅炉、管道和压力容器等产品的制造,特别是其中要求质量较高或全位置焊接的场合。气体保护电弧焊按电极类型可分为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和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 简称 TIG焊。用钨棒作为电极,用氩或氦作为保护气体。电弧熔化母材形成接头,必要时还可加入填充焊丝(图1 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 )。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的特点是电弧稳定,输入能量易於控制。因此多用於焊接尺寸精度要求较高、材料易於过热脆化和在空气中易於氧化的工件。
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用连续送进的焊丝作为电极,用氩、二氧化碳或混合气体作为保护气体(图2 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与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相比,这种保护焊生产率较高,应用较广,仅次於手工电弧焊和埋弧焊,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焊丝可用实心焊丝,也可用药芯焊丝。熔化极气体保护焊按保护气体种类不同又可分为惰性气体保护焊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和混合气体保护焊。
①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用氩或氦作为保护气体。惰性保护气体不参与熔池的冶金反应,适用於各种质量要求较高或易氧化的金属材料,如不锈钢、铝、钛、锆等的焊接 ,但成本较高。
②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以二氧化碳作为保护气体。二氧化碳在高温下会分解出氧而进入熔池 ,因此必须在焊丝中加入适量的锰、硅等脱氧剂。这种保护焊的主要优点是成本较低,但只能用於碳钢和低合金钢焊接。
③混合气体保护焊:保护气体以氩为主,加入适量的二氧化碳(15~30%)或氧(0.5~5%)。与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相比,这种保护焊焊接规范较宽,成形较好 ,质量较佳;与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相比,熔池较活泼,冶金反应较佳。

网友: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的飞溅的确太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控制

网友:
几位高人分析的很细致,受益匪浅啊

网友:
谢谢几位的讲解了,小弟学了不少

网友(2012-03-24):
跪求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机箱的作用

网友:
你试试在没有二氧化碳是焊接就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了

网友:
谢谢几位的讲解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一下,但还要结合实际。

网友:
氩气中加CO2,由于CO2具有氧化性,容易起弧,纯氩气焊接工程中段弧后再起弧比较困难。还有就是CO2有氧化性可以改善焊接根部(角焊缝)的融合。另外:也有的是氩气加的O2的 和这个作用是差不多,都是惰性气体加少量的氧化性气体。

网友:
增加熔深,确保焊接质量

网友:
加氩气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焊接时的熔深,确保焊接质量!同时控制CO2焊接时产生的飞溅!co2和氩气主要是保护焊接区熔化的金属的,防止被氧化和烧损!

网友:
长见识了,不容易啊。

网友:
学习学习!我们厂用二保焊比较多!

网友:
几位高人分析的很细致,

网友(2012-04-24):
学习了,另请教:CO2焊接镀锌板时,常发生内部有气孔现象,请高人支招。谢谢!

网友:
我好象又学了一点,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二氧化碳可以提高狐压,从而增大热输入

网友:
防止外界空气和焊点发生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