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管螺纹密封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楼主(2008-01-07):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采用锥管螺纹作为油堵,可以承受多大的压力?
谢谢!

网友:
只能是低压 而且必须压力要稳定  换向频率还得低 一般用在低压水上

网友:
应该可以承受较高压力,具体高到多少,我没有数据,反正20MPa是没有问题的,电液换向阀里面的X,Y油口就是用的这种堵头……

网友:
楼上的 电液换向阀的XY油口用油堵? 既然封死为什么要开 又不是工艺孔

网友:
回楼上,那是因为有:内控内泄,内控外泄,外控内泄,外控外泄四种控制方式。
至于是堵哪个孔,开哪个孔,是由使用者根据需要来定的;
阀的生产厂家是将四种情况都考虑进去的,即可以采用任何一种方式控制,只需调换堵头的位置,OK

网友:
一般都是低压,不大于60Kg.不过现在有比较好的可以用于高压,但肯定不如管螺纹之类的端密封.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
内螺纹的加工精度也会影响密封性能吧,但是有没有相关的标准或规定呢?

网友:
设计手册上有,加工中在于它们相互配合问题.5楼说得正确.

网友:
TO:雨城茂
换向阀的密封堵是用的锥螺纹?那家的产品啊
如果需要用外控外排  厂家给提供的是内控内排
现场只需要外密封堵卸下即可?不需要更换插件?

网友:
我刚用了日本不二越(NACHI)的03平衡阀,最高使用压力21Mpa,外部泄油和内部泄油的方式就是靠用Rc1/4和NPTF1/6堵头来实现的.其实你是否计算过,该堵头的受力并部大.(就该Rc1/4堵头,0.3T都不到)

网友:
回9# 搬大象的小蚂蚁社员:
       为了你这个问题,我特意去找资料,费了不少时间,所以现在才回复你。
国产的电液换向阀可能用M6的螺塞;
但台湾和国外的是用PT1/16或PT1/8螺塞。
备注:PT相当于我国以前的ZG螺纹,请看图片:

网友:
我现在的系统从1/8"-1"的堵头都有,系统压力最大35MPa,很可靠,不易漏油

网友(2008-02-24):
谢谢又明白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