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调心滚子轴承在开封后有压痕---求助

楼主(2008-01-07):
轴承表面如何检验?
最近在工作中遇到个问题,新近买的调心滚子轴承在开封后发现滚子表面有压痕,在滚子表面和端面结合部位的倒角上也有数量不等的压痕。看到后就不敢使用了,请问大虾们这是不是正常的现象阿。
我问了厂家的技术,他们说是正常产品!!!
对于轴承,外观检验我们都应该看什么问题呢?

网友:
首先,您没有提供一张您的产品图片,所谓"压痕"不好判断是对还是错.

压痕是指轴承在静止或低转速下承受大负荷时,因塑性变形在滚道面及滚动体的接触部分出现的凹痕,或是指因异物的侵入在滚动表面出现的小凹痕.

网友:
楼主用的是国产的吧?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滚子的硬度不够,最简单的办法你拿板锉,挫一下滚子跟内外环,如果能搓动就赶紧找厂家调换,或者干脆换一个厂家。如果锉刀上去打滑,基本就没多大问题,轴承的硬度一般都在HRC40以上。还有就是尺寸,轴承的内外径采用的公差都是基轴制,公差都在0~ -0.02mm之间。超过这个公差就可以找厂家调换。
我用过的调心滚子轴承很多,都是进口的 瑞典的SKF和日本的精工。没遇到楼主所说的情况。但各位注意现在市面上SKF的轴承假的很多,大家一定要仔细观察好啊。

网友:
外观检验: 1,有防尘盖,检查防尘盖表面是否平整,有凹痕为示为次品 2,内圈的研磨粗糙度(用手感觉一下) 3,倒角处理,是否光亮平滑 4,用手转动轴承,初步感觉一下游隙大小我个人对轴承外观检查一个看法,请指教想请问一下楼主:你用的调心滚子轴承是用在什么地方?是铜保持器还是铁保持器?转动的冲压力是多少? 最近我也有些接触,想了解多点

网友:
轴承外观检查尚无比较规范化的标准,即使轴承厂家也没有形成企业标准.基本凭各自经验.
这是前几年的情况,现在我不太了解

楼主:
谢谢各位,轴承表面倒是挺光滑的,就是有明显的线状痕迹。估计是在热处理前受的磕碰。

网友:
热处理后滚子要磨加工和超精过,不会有压痕。(有点问题,呵呵!)
倒角没有处理过有压痕还说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