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工件的加工工艺及实用工装

楼主(2008-01-07):
各位朋友:再看看这个工件该确定怎样的加工工艺及加工时需要什么样的工装夹具?产品图如下:

网友A:
请将DWG格式的发上来,图片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将DWG格式的发上来,图片不太清楚。

好的。

网友B:
楼主:工件材料,批量多少,外形是否直接铸造请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工件材料,批量多少,外形是否直接铸造请详细说明

不好意思,总是记了这加工中关键的部分没有说清

铸件,材料:铸钢,美国牌号:SAE1040。
小批量生产,每次估计也就百十件,不经常加工,大约几个月会有那么一些活。

网友:
工艺:
1.数控铣床,铣底面,钻孔.(铣夹具一套)
2.数控车床(回转直径大于500mm车床)以底面及孔定位压紧车直径77孔及88.05孔,定制刀具直径88.05两孔同时车到图纸要求.(车夹具一套)

网友:
工艺流程同楼上

网友:
一直忙,到今天才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铣底面可以直接用平口钳固定就可以,钳口根据工件高度加2块等高块。车77的孔可以在车床的花盘上加2个靠山和一个压板就能搞定。铸钢件外型一般是不加工的,工艺不复杂。钻工序直接做个钻模就可以搞定,和77孔有位置要求的话,可以做个定位块固定。如果是上加工中心要一次装夹后完成的话,需要设计专用夹具。请说明加工设备情况。

网友:
1。精密铸造铸毛坯,而且按图纸,精密铸造77孔可以不加工;(模具一套)
2。毛坯底面会有不小变形量,因此已毛坯孔定位(穿一胀轴,自动定心),大概找平底面,然后铣,保孔中心高79;(夹具一套)
3。弄2个动力头,对镗85.05孔;(夹具一套,自造设备一台)
4。钻17孔,(钻模一套)

另外,如果毛坯不校形,需放大底面余量,校形也快,弄个小压力机,单人操作,半天也能校50来件,还不用做校形工装。
以上供参考

网友:
补充8楼的,85.05的孔可以用一把镗刀杆固定在车床主轴上,穿过工件,尾架顶尖顶住了镗。定位基准为77的孔,定位方式是在尾架上安装个77的轴。

楼主(2008-02-19):
最近比较忙,总也没有对朋友的主意做出回应。现告知我公司最终用的加工工艺:
1. 在普车上工人自己用四爪卡盘找准定位夹紧,车内孔到88.05,保证住图纸尺寸的。(这可是需要老手才能找准啊,苦了车工了,他对我技术部的都有怨言)
2. 然后铣床上铣平面。由于这个面铸造变形的一般都比较严重,所以此面总是有黑皮。也就是一边厚一边薄,有时也保证不住77高20厚这个尺寸了。
3. 钻孔自不必说了。

反正这活是稀里糊涂的交工了。到目前还是没有找到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2009-03-05):
车床怎么夹板类工件啊  前面也有人这么说,不理解。

网友:
噢?已经是过去时啦。不过还是从版主这里学了点……

网友(2009-11-07):
77的孔要怎么做啊  是车  还是镗啊?

网友(2009-12-07):
10# zuozi 可以找我,免费帮你做方案。侯宇辉 13501598105 meveny@163.com

网友:
学习了。个人认为,第一序还是先加工底面为好。

网友(2012-03-20):
请将DWG格式的发上来,图片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