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用汽油机外特性试验的疑问

楼主(2008-01-07):
我现在公司测通用汽油机的外特性是进行如下操作:
  去除空滤器\消声器,将油门支架捆死(不是油门操作支架,待机油温度上升到90度开始测试.
就此,我有几点疑虑:
  1、测外特性应是油门操作机构在开度最大位置还是化油器油门开度在最大位置?若是前者,测试时危险系数很大,而测试出的数据对设计或许有帮助,对使用选择动力时应该帮助不大。
   2、测试在机油温度90度时开始,是否合理?有何理论依据?
请高手释疑!

网友:

因为我们是在搞研究,我个人认为应该化油器油门开度在最大位置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油门传动机构的误差,为了得到汽油机较真实的数据我个人建议化油器油门开度在最大位置是比较合适的。至于测试在机油温度90度时开始,是否合理。那要看你的设计是基准是多少了。比如,你在设计过程你是按照机油温度90度时设计的各个零部件,包括各种油品的选择也是一样。不过发动机的正常工作温度一般为85-95度。

楼主:
谢谢楼主的回答。
先说说我厂生产通用汽油机的情况:
1、有离心式调速机构,所以我说的两种开度就不仅仅是机构误差,还有一个高速时调速机构的设计位移(弹簧拉长);最高转速3800r/min。
2、该机型在标定点稳定机油温度在115~120度。汽油机油牌号15W/40。。
现在来看看目前操作情况:
1、化油器油门开度在最大位置忽略了最高限速装置,跳过调速机构,有安全隐患。且与实际工况相差甚远。
2、汽油机的功率是随机油的温度升高而略有降低。

网友:
生产过程作外特性没必要非得节气门全开位置,只要油门拉杆在最大位置即可
机油温度一般是测稳定温度

楼主:
谢谢版主,看来我的想法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