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的安装前后的径向游隙如何计算?

楼主(2008-01-07):
调心滚子轴承安装前后的游隙计算有没有可以参考的公式阿??
谢谢大家

网友:
讨论

(非专业人士, 以下信息非权威机构或人士提供,仅供参考):

安装前,应是只有最小和最大的游隙区间的,各个工厂就算是一批次生产出来的,同一游隙也是有不同数值的,只能以实测为准.

举例: C2 径向内部游隙, 如调心滚子轴承公称内径d, mm

超过14到18的, 则C2为最小10,最大的20μm

而安装后, 是工作游隙的,有游隙计算方法. 如需要可在KOYO, NTN, NSK的样本上查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安装前后的游隙计算有没有可以参考的公式阿??

侬这个问题
调心滚子轴承安装前的游隙.
你可以查表,每家都提供.各家差不多ISO 5753-1981:
例如:内径1250-1400,C2的轴承,游隙:350-640μ
这里有个很粗略的规律:游隙一般是 1.1-1.3(内径mm/2)μ

安装后的游隙
你是要确定安装后游隙的减少量吧.
有条件的,通常:在实心钢轴上装配,
如果你在圆柱孔上装配,有点麻烦,精确的游隙需要软件计算.

如果你在1:12的圆锥孔上装配,也可以查表,这里也有个很粗略的规律:游隙的减少量一般轴向推进距离的1/12-1/17,
1:30的锥孔用的少,不说了.

网友:
学到了!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
用不着测量吧。
根据你使用的实际情况,选择好轴承箱(外壳)与轴承外圈的配合公差,轴和轴承内圈配合的公差,再选择何种游隙的轴承装配就可以了。
不过“根据你使用的实际情况”需要经过计算和研究了,不是随便说了算的。

网友:
我有个材料,其中讲到了各种轴承的的游隙计算公式及例子,
有点受限,不便直接发出来,楼主想要的话,留个邮箱地址。

网友(2011-04-21):
回复 网友A:

麻烦给发下“轴承的的游隙计算公式及例子”,谢谢!不胜感激!
3128470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