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250mm厚,怎么也割不动?

楼主(2008-01-07):
各为有经验的线切割师傅,45#钢,250mm高怎么也割不动,有知道原因的帮忙回个贴!
我切割速度是调到最慢,且割起来,老是回退,如再调慢,机床就不走,超时间报警,电流不稳定,时快时慢(在0---5安培之间跳动),
线切割液是新换的,(是南京特种油厂兴达1号油)
机床是泰洲万通数控机床厂的,控制器是浙江温州龙星R系列线切割控制器
我割100MM高的很好割,割这250高的却一点也割不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好在这里向大家求助!!!

楼主:
25MM高打错了,应该是250MM高

网友:
是否45#钢的表面有氧化物,这样要先除掉后来线切割。

网友:
回复老兄: 一般来说,当加工的工件较厚时(通常超过100mm以上),加工速度明显降低,并且加工面的直线度误差会很大。此时应该采用钢芯丝加工,可以明显改善速度和精度。你也不想想你的材料是多少厚度?线切割是越厚加工越慢。另外切割工作液由专用乳化油与自来水配制而成,有条件采用蒸馏水或磁化水与乳化油配制效果更好,工作液配制的浓度取决于加工工件的厚度、材质及加工精度要求。大于1OOmm的厚型工件,浓度大约在3%~5%之间。另外你的
“切割速度是调到最慢,且割起来,老是回退,如再调慢,机床就不走,超时间报警,电流不稳定,时快时慢(在0---5安培之间跳动)”这些情况都是不正常的

网友:
25MM割不动没道理啊
积碳是不是很多,参数重新调一下
可能是钼丝不导电造成

网友:
刘畅小姐:是250MM啊,厚啊

网友:
没注意,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您好!
你有没有注意机器的型号以及最大加工厚度的数据啊,有的机器只能加工200mm以下的厚度,这是一个档次,有的则可以加工到400mm,属于不同档次的机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见解,你这台机器加工不了250mm的工件

网友A:
呵呵,我四眼的都没注意到。250是个什么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四眼的都没注意到。250是个什么数。

指的是材料厚度。
呵呵,我可是5只眼(老化+放大镜)那。

网友B:
老马还是光荣退休吧,你上网也太艰苦了,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马还是光荣退休吧,你上网也太艰苦了,佩服

是啊,迟早的事啦。可社区里还有不少我的兄长,他们还那么努力,我怎敢躲懒呢!

楼主:
................    感谢各位的答复!....
我对我的情况再说下:
切割工作液是由专用乳化油与自来水新配制的
切割跟踪速度绝对没有问题
材料表面是经过加工过的,没有氧化物
导电块也没有问题,也是新换的
机型是7740的,切割高度是没有问题的
人家和我一样的机床300MM厚都能割
我怀疑是高频控制器里的电子元件老化所至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看法..

网友(2008-08-30):
线切割切割高厚度的工件本来就是不好切割。最重要的高频电源与切割液。至于机床的高度有多高,就能切割多高的工件。只要高频电源与工作液好。QQ是284933083

网友:
是不是机床没这能力啊

网友:
叫厂家再加高频功放管,切削液里加白猫洗洁精润滑

网友:
我们这边的机器厂家加了一倍的功放管(18个),切削液里加了两瓶白猫,都可以割500MM高度的不锈钢了

网友(2009-04-04):
初看&一跳哦
那有这厚的
再看才知道

网友:
看完了楼上所有的,
我说几点可能, 不知道你的材料整体外型是什么样的。
会不会有切割后变型, 导致短路的情况?
  还有 看到楼主说的一点, 就是表针一抖一抖的  一般这情况,  是丝的松紧度不一致, 或是 你上下
导轮磨损太重, 让丝抖的历害,   或是 导轮中间的轴承损坏,导致导轮跳动导致你的丝 抖动历害?。
你看丝子从工件中摇出来, 打开丝筒, 看看丝子拌动的历害不?(目测即可, 抖动不大就不要紧)

网友:
觉得电流的不正常变化,可能是元凶,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
都是高手,厉害厉害

网友(2009-07-19):
我前段时间割一个厚260MM的东东,总是短路回退,虽不知原因,但好逮切割完了

网友:
看下你的机器有没有装下导电块 要是没下导电块割厚的也不行大多机器上的下导电块多不操作人员给拆掉的

网友:
打错字了。。。。。看下你的机器有没有装下导电块 要是没下导电块割厚的也不行大多机器上的下导电块多给操作人员给拆掉的

网友(2009-09-26):
实在是太厚了,我们单位的机床,一般只能加工40MM以下的,太厚了,容易跳动,也容易有鼓形失真,很难达到精度

网友:
刚才我现在加工一紫铜工件厚度就有230,路径周长960mm。
加工速度慢得很在3-5间跳动。但电流是很稳定的。
有望今天下班前就可能胜利到达终点了!!!!!!松一口气

网友:
在这补上网上找到的割紫铜的参数说明
消除电流短路现象,当紫铜夹杂物出现在切割线路中时,加工电流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使短路现象经常发生,如不正确处理会断丝。采用大电流大脉宽加工的方法,使功率增强。靠脉冲的能量击穿比较小的夹杂物,可使加工正常进行。此时,应特别注意脉间也要增大,使停歇时间增长。同时大脉宽可保证放电能量不会因紫铜的良好传热性而会损耗掉。

网友:
找厂家调一下跟踪,控制板上有个电位器,慢慢调整,我以前也碰到过此问题

网友:
挺厚的了吧

网友(2009-11-12):
我家线切割割1米高都没有问题。你应该用水基油。割起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假如割的时候进进退退说明外面有氧化皮或里面有夹杂什么东西。

网友:
没道理,按说工作液正常机器正常割400都不成问题,首先割厚工件钼丝直径不能小于0.15否则排屑不畅易短路,二工作液浓度不要太浓,不行用佳润的效果不错,三变频跟踪不是越慢越稳,容易冲应适当跟紧,线切割看似简单其实依靠大量工作经验,不是书本中所能学到的.

网友(2009-12-12):
怎么加洗洁精也也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