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回油口T处的压力大于系统压力----请教

楼主(2008-01-07):
使用三位四通换向阀,但回油口T处的压力大于系统压力,怎样才能使阀正常工作?
我曾经想过在出口T处加个单向阀或者平衡阀什么的,可是单向阀一旦打开,外面的压力大过系统的压力,油液一样会回流进去,请问各位兄弟,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啊

网友A:
另开一个回油通道,最好是直接回油箱。

网友B:
不会是油路错了吧?回油口的压力大于系统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油路错了吧?回油口的压力大于系统压力????

这个确实没有错,
看有什么办法吗?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开一个回油通道,最好是直接回油箱。

谢谢啊,那怎么开这个通道呢?减压?

网友:
需要设立另一个专门的回油管道才行.

网友:
罕见,回油压力大于系统压力???唯一的方法:另开一条回油路,将压力降下来。

网友:
应该是孔堵住了,回油的压力才大于了系统的压力

网友(2008-02-07):
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啊——一般回油管路比进油管路要粗,如果压力在大的话,好家伙,没见过。
可能是把阀接错了吧。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吧,将你的原理图传上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同意10#的说法

网友C:
回油支路上是否有反冲力存在?

网友:
这种情况下你的系统还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08-03-16):
引用 网友C:
回油支路上是否有反冲力存在?

正是如此啊

网友:
把回油管路做粗点,或者把背压阀什么的压力调节一下不行吗?

网友:
一定有原因的

这样可能是还有油压走同一个回路,如果以前没有出现这样的故障,你要查一下其他的地方看看能不能系统出现毛病。

网友(2008-04-17):
你的回油口压降过大,应该直接回油箱啊,你的管路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回油处的哪儿被堵憋得吧,楼主发图来看看,没见过类似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