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调质HRC35左右,立加中心上攻丝---请教

楼主(2008-01-07):
42CrMo调质HRC35左右,立加中心上攻丝问题,请求高手指点?
要攻M5,M4的通孔螺纹,使用什么牌号的硬质合金丝锥?机床转速多少?采用何种冷却液?

网友:
KC100----高速钢带PVD涂层丝锥,线速度10-20米/分;冷却液不知道.
KC6012,线速度10-20米/分,如果有冷却液,速度可调整为20-40米/分,冷却液不知道.

网友:
螺纹很小,容易断丝攻,建议使用柔性攻丝!

楼主:
谢谢斑竹。就是利用加工中心上的柔性攻丝,谢谢楼上。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来几点,
42CrMo  硬而粘 ,
对于钻头我们刚刚解决了,寿命可以达到36M,最高的达到48m
对于丝锥(盲孔),有点奇怪,加工M14的丝锥 切深 20左右,能加工20几米
而加工M12 的丝锥 切深30 容易缠屑易断,
丝锥采用小螺旋角15度,强度高,Vc=10m /min
通孔的话我们已经结决,可以与我联系
现在正在用挤压丝锥试切,后续

网友(2010-05-03):
各个品牌的切削参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种材料我们通常用柔性攻丝,OSG涂层丝锥,盲孔用大螺旋槽丝锥,3槽。通孔用先端直槽型丝锥。

网友(2013-03-04):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来几点,
42CrMo  硬而粘 ,
对于钻头我们刚刚解决了,寿命可以达到36M,最高的达到48m  ...

你好 ,有问题需请教下。方便加qq765057103

网友:
推荐用螺尖丝锥,粉末冶金高速钢的就可以,涂层最好如TiN,8%-10%的乳化液或者攻丝油。速度可控制在10-15m/min,转速600-1000rpm,柔性攻丝最好,10m以上的寿命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