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无毛刺,但又得保持尖边(不损伤基体)---求助

楼主(2008-01-07):
我公司一产品,要求无毛刺,但又得保持尖边(不损伤基体)。
请教各位,不知用何种方法,或什么设备能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
最好发个图片来看看。这样才能有针对性,无毛刺的方法有很多。

网友:
现在新工艺,新技术层出不穷,去毛刺也出现很多方法比如:有手工去毛刺、洗磨,电解去毛刺、振动去毛刺、喷砂去毛刺,超声波清洗喷沙,热电(TEM),高压水冲洗,针洗,化学去毛刺等方法。

楼主:
电解法、热冲击法、磁能法我只是听说过,所以不了解,希望各位能给我讲讲它们的优缺点,看何种方法适合不损伤基体,保持尖边,又能达到去除毛刺的效果

网友:
这个用振动比较合适吧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超声波方法?能给我详细说说么?

网友:
根据我看到的图
振动去毛刺对你的这个产品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其他几个,代价大了,化学的有影响

网友:
用沙石抛光机也许是最好的方法,体积较小的可用此法,图纸不清楚看究竟尺寸多大看不清。

网友:
看清了图纸,好象是一把专用锥度罗纹铰刀,完全可以用沙石抛光机进行抛光处理。但是抛光用的沙石要试选用,以及时间要试运行,找到最佳的工艺参数。

网友:
用超声波清洗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