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06安装时出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07):
我在安装SW2006时出现的问题,请求版主及各位高手指点下,先谢了
我在插入A盘后,打开MAGNITUDE文件夹里的indtall.txt里,有两排数字,第一排是序列号吗?第二排是注册码吗?
我输入序列号后点下一步在输入注册码输了没用,电脑提示直接下一步,然后在安装的过程中说插入第2个光盘,问题就在这儿了?
我装第2个光盘后怎么就没反映了呢?
请大家教我,我今天第一天上班就遇到这种事,汗颜啊

网友:
是正版的吗?

网友:
放入第二张盘后没反应?任何对话框也没弹出来?你在请插入第二张盘对话框上点“确定”或“重试”了吗?

楼主:
是盗版的,还没试,我在公司还是没装好,

网友:
如果你买的是盗版的话,建议重新在网上下载,比买的还要好些。
还用得着买吗?
那些JS不也是在网上下载,然后再刻录的吗?再说JS们哪有什么专业水平,少刻一个文件,就安装不了
我用的就是SW2008 ,完整版的,5.45GB,在网上下载的,好得很。

网友:
直接放第二张盘看盘是不是好的啊!!肯定是盗版了

网友:
里面应该有个怎么安装的txt文件,按他的顺序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也建议LZ到网上下个 2008,试过了,不错.我之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安装INVENTOR,不过那个是正版的,也只是有注册相机在里面.只能用一个月!

楼主:
这几天没回家,也没有上网,各位高手给了我这么多建议,实在感谢大家,
我现在在家里下载,还没下好,下个星期的工作任务较大,我必须要在家里完成一部分工作,
可我不会装SW2006软件,急啊我
不知大家有没有更详细点的安装方法,多谢了,哪怕是试用版的也行

楼主:
是网上下载的安装方法

网友(2008-04-22):
那是你买的盗版光盘质量也太差了。建议网上下载,不过就是下载慢了点,我下载SW2008下了半个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