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盘的加工工艺---讨论

楼主(2008-01-07):
数控可转位铣刀盘,用于加工中心上的、螺钉直接穿过刀片孔将刀片紧固在刀盘的这种结构的面铣刀盘,直径在50--125之间居多。这种刀盘的材质一般是42CrMo的,有哪位刀具高手,能说一下加工此类刀盘的详细工艺吗?我先抛砖引玉:锻打-退火--粗车外圆、内孔--调质HRC32--37---精车外圆、内孔(留磨量)--铣加工端键槽--内圆磨(内孔、端面)--加工排屑槽--粗、精铣刀片槽(刀片槽的斜度用成型刀)--打中心孔--钻孔--孔口倒角--攻丝--钳工去毛刺--氮化-安装刀片--检测径跳、端调--发蓝--打印标记--涂防锈油-密封包装。
针对上述工艺,刀具朋友们敬请斧正!

网友:
面铣刀盘有些比125大的,如200,250,500的都有,一般比较大铣刀盘材料选用铝合金比较好-----轻啊.

楼主:
知道,用于加工中心上的面铣刀,一般直径在φ50--φ125之间,最大的到φ160,再大了就恐怕干涉刀库上的其余刀具了。φ200-φ500大直径的一般用于铣床、龙门铣床、对铣组合机床等。斑竹对于刀盘的加工工艺,有何高见?

网友:
加工工艺我不感兴趣,也不是很清楚,帮不上你.
但你说的加工中心面铣刀最大到160我就不能同意了.我们这边现在好多正在用的都比160大啊,也许是你的加工中心型号太小的缘故.

网友:
同意3楼的,不光是干涉的问题,还涉及到刀柄的扭矩和机床功率。立式加工中心最大的也就是用160的铣刀盘,卧加也就是250。至于龙门铣和专机线上装的面铣刀盘就有大的多的了。

网友:
请先搞明白什么是加工中心。。。

网友:
呵呵,我当然知道什么是加工中心.现在客户这边用的是牧野J3和J4的卧式加工中心,好多工序都有250的面铣刀.
不要动不动就说别人不懂.我亲眼所见的难道还有错?!难道卧式加工中心就不是加工中心?!

呵呵,好象偏题了.楼主想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平常面铣刀倒是用的多,但还真没考虑过刀盘是怎样加工的,任何成熟的工艺都是根据零件的使用、装配要求和自己具备的工艺条件经过多次改进而来的。楼主的工艺过程我认为不会有问题。但从刀具使用的角度看,需要不需要动平衡呢?

楼主:
恢复8楼飞尘:经过动平衡的刀具一般多用于高速切削,转速一般8000r/min以上,但现在大多数国产的加工中心转速一般没有这么高,所以面向国内的加工中心的刀具,没有必要做动平衡试验。将来速度提高了,那就必须作了。

网友A:
7楼的,好像动不动说别人不懂的是你吧?
我好像没说过别人不懂,只是认为你老觉得自己是肯纳的就在这里发表一些错误的言论,误导大家 啊

网友:
楼主,打中心孔之前最好墩个平面,用立铣刀,直径大于螺钉孔。
之后再打中心孔--钻孔--孔口倒角--攻丝
否则在攻丝的时候,虽然孔口有倒角,但因为攻丝进入孔的方式,容易使孔的周围撅起,致使定位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7楼的,好像动不动说别人不懂的是你吧?
我好像没说过别人不懂,只是认为你老觉得自己是肯纳的就在这里发表一些错误的言论,误导大家 啊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肯纳的就有多N.我进入刀具行业的时间还很短,我也的确说过一些错误的话,这点我承认.但是,谁能保证他说的所有的话都正确呢?!是孔子,是美国总统布什,还是你?!
看看你在6楼的言论"先搞清楚什么是加工中心...".我说加工中心上有大于160的面铣刀,难道错了吗?!我在客户工厂见过好多卧式加工中心里就有250的面铣刀.事实胜于雄辩!

争论归争论,是男人就不会在这些小事上较真.
还是非常欢迎你经常到刀具版块参与讨论!看得出来,你是一个理论和经验都非常丰富的人,值得我们学习.

楼主:
jjkkllo 老师提的有道理,“打中心孔之前最好墩个平面”,我的理解就是用立铣刀“惚”出一个平面来(注:惚字应该是“金”字旁,可是电脑却不显示此字),直径大于攻丝直径,深度0.5-1mm,对吗?另外,这种刀盘(42CrMo)的热处理调质硬度,你认为多少度合适?

网友:
对,就是忽个小平面,深度一般0.7左右,直径大于孔径1,这样攻丝的时候就可以有效减小挤压变形了。镗刀的硬度一般是HRC42-46,铣刀的加工我没接触过,不太清楚。

网友:
250的刀盘是有,但是那都是在大型的卧加上啊,我的回复里也提到了。但是,人家楼主说的不是一般的情况吗,太爱较真了。

楼主:
我也赞成就问题而争论探讨,否则就没有进步了。斑竹大度,这里气氛比较好。刀具的行家,请你们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者高见吧:就目前国内数控铣刀盘的加工工艺。

网友:
谢谢你的赞扬啊!愧不敢当!

网友:
楼主,我这有国外顶级公司的刀盘的加工工艺,但是不能给你啊。。。
不好意思,但是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楼主:
jjkkllo 兄弟,乐意和你交流,为的是缩短民族产品的差距。和国外的刀盘制造工艺比较,你有何高见,希望指教

楼主:
我的qq496468691,jjkkllo 兄弟,等着与你的交流。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不是做刀具设计及生产的,只是公司培训的时候,在非标刀柄工厂里呆了一个月,对刀具的生产工艺过程只是有一些初步的了解,跟踪过几个产品的生产过程,有两套完整的图纸罢了。
懂得有限,不好意思啊

网友:
恰好我会打这个字。锪(huo)工厂一般读hu

楼主:
锪刀 ,谢谢楼上!

楼主:
jjkkllo的经验蛮丰富的,别谦虚。能发表一下你对可转为刀具的看法,谢谢!

楼主(2008-04-23):
数控刀盘的加工工艺,哪位高人能出来交流一下?

楼主(2013-05-10):
守株待兔不见兔

网友:
刀杆刀盘一般都是用五轴做的了。热处理前基本都做好了,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后磨下心轴和安装面,以及刀片的定位面基本就差不多了。42CrMo的热处理变形很小的,我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工艺,但是看实物刀盘判断基本如此吧。

网友(点评):
正如你言,好点的铣刀盘很多都是热后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