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材料选择上的苦恼,做电镀车间的设备---请教

楼主(2008-01-07):
各位好!我们在做电镀车间的设备时遇到了不锈钢方管材料上的问题。现在市面上采购回来的304不锈钢方管经过加工(切割氩弧焊接)后在车间现场很快就会生锈,而见过别家的设备却无此现象。把我们采购的材料进行了化验,成分没问题。不知道是材料的选择有问题还是加工过程有问题

网友:
材料的碳含量是多少?这类在使用前好像一般要钝化处理

楼主:
材质检验合格的,是304的材质。一般我们焊接后在焊缝处涂抹不锈钢钝化膏处理的,但还是会生锈斑。

网友:

可采用真空电炉退火,

网友:
这类材料的腐蚀通常与碳有关,要不试试超低碳(<0.030%)的304L。另外,锈斑主要集中在焊缝周围吗?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
整体表面都会逐渐生锈斑,但一般是先从焊缝开始的。

网友:
钢管1050-1150℃固溶热处理,表面酸洗、钝化后再焊接。强烈建议采用304L,或者再多花些钱试试316系列

网友:
肯定是材料本身有问题,我们多年用304,还没出现过这现象。304L比304价格要高很多,会增加成本。

楼主:
红帆船大虾:请问你们都是在市面上采购的吗?还是有特殊的采购途径?
我们现在采购的是广州广大不锈钢

网友:
我司采用316不锈钢,来做电镀设备,还很好!

楼主:
我们也买过316,价格太高。据我了解,做这行的都用的是304呀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材料问题

网友:
深圳、上海、西安都用过,但在生产过程中未出现过问题,建议换供应商,多试几家就知道。

楼主:
能提供几个供应商吗?

网友(2010-05-25):
好啊好啊~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