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球墨铸铁(硬度HB302-363)刀具---求助

楼主(2008-01-07):
各位大侠,球墨铸铁等温淬火后硬度302-363,数控车一21.61~21.56的通孔,长度20;各种刀具都试过了,每次吃道量在0.10mm左右,加工过去后刀尖刷下去3道,造成锥孔,各位专家有没有好办法,不考虑磨。
谢谢了

网友:
各种刀具都试过了是什么意思,可以说得具体点吗?
CBN和陶瓷刀具也试过吗?

楼主:
陶瓷刀没试过,立方氮化硼试过,Y系列和W系列试过,陶瓷刀没试主要是考虑成本,如果只能用陶瓷刀,这个单子只能推掉了,报价低了。

网友:
用涂层硬质合金,吃刀量改大点试试

网友:
CBN刀片应该是可以的.切削速度和进给选好.具体参数可以咨询你的刀片供应商.

楼主:
谢了,我去试试,不过4楼加大吃刀量能行吗?心里没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吃刀量是根据你的刀头R大小决定,一般是R的0.2-0.4,如果你的吃刀量太少就会产生不了切削.

网友:
几点个人看法:
1.CBN刀片都试过了,怎么会觉得陶瓷的贵呢,应该是降低成本了啊。
2.CBN的只可以加工硬件,不能加工软的,你这个硬度太低,效果不会好。
3.还有,多亏你没试,2楼说的建议欠考虑,哪有用陶瓷刀片干球铁的啊,怎么断屑?干灰铁的用CBN和陶瓷的还行。建议还是用硬质合金刀片加工吧,关注一下槽型和材质,这个硬度用硬质合金加工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不错,楼上说的有道理.谢谢指正!
CBN刀片的确用于比较硬的材料的加工.

楼主:
谢谢指点,非常感谢,有结果了我向大家汇报

网友:
不是刀片的的事  换刀杆即可解决

网友:
刀杆的角度也是会影响刀具的实际角度的;你用的什么型号的?
刀杆的刚性对刀片的寿命影响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2008-02-07):
个人认为可能不全是刀具的事情。按道理球铁,正常的yg8的刀片就应该可以了,而且深度只有20mm而已。会不会材料退火不均匀?各部分受力散热不均?也可能造成的

网友:
株洲硬质合金厂的老牌号YS10可以试一下,新牌号是多少不太清楚,几年前一位老师傅用过,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2008-04-02):
加工这个没有问题的啊,用株洲的黑金刚啊,YBD102没有问题的,qq457854847

网友:
我厂也加工球铁,现在用CBN试切效果还不错。
楼主切削结果怎样了?回馈一下我们大家也参考参考,呵呵

网友(2008-05-27):
怎么没有人用yg6

楼主:
因为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刀具问题,所以迟迟没有反馈结果,请大家多包涵,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最近又做了批小批量,因为刀具问题一直不敢接大单子。
YG8用过,不行的;YS10、YBD102没用过;
陶瓷刀也用过,不是崩刃就是零件把刀头吃没了;
立方氮化硼到是有2把旧刀,无奈没金刚石砂轮,不能修磨,就一直没用;
所加工的零件形状决定了肯定是断续吃刀,比较费刀;
目前所用刀具:
1)车平面:株洲H101,每刀吃0.7,40-50转,4-5件刃磨一次;
2)掏Φ21孔:株洲YG3或W1, 每刀吃0.5--0.2,100多转,由于可以由程序补偿,磨刀频率稍微比上面好点;
转速快了过去就把刀头刷没了,现在也是比较头疼。

网友B:
球墨铸铁用G8就可以了,低转速慢走刀,一天都不用换刀的

网友:
立方氮化硼你就不用试了。
加工参数能告诉大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墨铸铁用G8就可以了,低转速慢走刀,一天都不用换刀的

具体怎么做?参数能说下吗?

网友(2008-11-23):
YG6X比YG8要强!!

网友:
在就是冀南牌的YXA320`但是我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据说比YG6X YG8各个方面要搞出3分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