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防腐蚀处理

楼主(2008-01-07):
从金属表面防腐处理来讨论如何对螺丝进行防腐处理。

网友:
螺丝的表面处理比较多,一般比较多的是发黑,磷化,镀锌,镀镍,
多要求较高的还有做达克罗,美加力等处理,但成本较高。
也可以直接浸防锈油来达到防腐蚀的效果

网友(2009-08-07):
再加一种,xylan coating,可以耐盐雾1000H以上,zzoob20002@yahoo.com.cn.
耐蚀、耐磨、高硬度,2.结构紧密、完整、孔隙小,3.与基体金属结合牢固、粘结力好

网友:
达克罗,美加力等处理  头一次听到

网友(2010-01-26):
美加力是何种表面处理阿,那位朋友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2010-08-06):
大家都很专业 看来要加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