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一组配合零件,装配不上---求助

楼主(2008-01-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槽+0.01/+0.02   条+0.02/-0.01  是过渡配合。

网友:
应该是槽+0.02/+0.01   条-0.01/-0.02吧,如果是,配合长度太长的话应该有直线度要求,在没有变形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安装问题。

网友:
过盈配合 如果尺寸不能再改变  可以热配  工艺在日本很先进  配上后就再也卸不下了

网友:
形位公差如果过低,你的尺寸公差带就需要再调整

网友:
配合长度才5MM.你的槽及条的粗造度是多少?有多宽?怎么会呢?
) h+ Z( |3 }8 E有可能存在形状误差.

网友:
应该完全可以装上的,0.01的公差应该是磨床吧,除非加工误差,象楼上说的,楼主试着倒个角看看吧

网友:
如果形位公差有问题,可以加工掉0.5左右,然后采用精密涂层技术,直接修复到位

网友:
有可能是几何形状的问题。

网友:
间隙配合,最小间隙0.02mm,最大间隙0.04mm,肯定能柔柔地装上!!!你的问题可能是工件上有毛刺,或有硬点,毛刺用细砂纸打磨,硬点用红丹粉找找,若有,用刮刀刮掉即可。

网友:
纠正一下,没看清槽宽0.5mm,sorry,硬点用细砂纸打磨吧。费点儿劲!

网友(2009-10-14):
可以装上的,否则有毛刺。

网友(2010-01-08):
明显的间隙配合,怎么会被人说成是过渡配合呢?
楼主应该:1,先检查工件加工尺寸,形状精度是否合格。
          2,检查工件上是否有毛刺,突起等影响装配的地方
          3,如以上不行,确定条的长度是否超过了槽的长度

网友:
槽与条的最小间隙是0.02
            最大间隙是0.04
是间隙配合,只要加工的没有问题是可以装上的。

网友(2010-04-05):
尺寸公差不应该有问题,如果配合长度只有5mm,形位公差也不会差得太多;建议你实际检查一下,实物尺寸和设计尺寸的误差。

网友:
间隙配合,完全可以装上的,楼主应检查:1,槽与条是否长度超差,2,加工过程中工件是否出现变形引起形状超差(如槽和条的直线度)

网友:
形位公差不对,那怕配合长度只有5MM就是装不上。

网友:
明显事间隙配合,正常是没问题的

网友:
晕,你的图纸没问题,应该是形状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完全可以装上的,你加一个平行度0.01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完全可以装上的,0.01的公差公差较小应该是磨床吧,除非加工误差,象楼上说的,楼主试着倒个角看看吧

网友:
楼主用的是过盈配合吧!所以装配不上。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间隙配合呢,如果精度能保证且有没有变形的话,应该不会存在装配问题啊!

网友(2011-05-04):
0.5MM槽宽的公差的+0.01到+0.02,0.5MM条宽的公差是-0.01到-0.02.结果装配不上。配合长度只有5MM,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1-06-04):
间隙配合,若没有毛刺,条没有形状误差,长度没问题,装配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这样的公差只要加工没有问题,肯定能装上

网友(2012-02-01):
加工问题返回重新加工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工件是否超差,这个是间隙配合,工件合格装配没问题的。

网友:
公差是查书标的吧 考虑其他别的因素了么

网友:
公差选得很小,要看看粗糙度够不够要求,

网友(2012-03-18):
毛刺去除干净、倒角、时效处理一下、什么材料啊?加工变形.

网友:
间隙配合,不应该装不上,看看是否锐边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