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氧化成原色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07):
有一批铝合金零件,表面处理氧化成原色。
我在样板上面用油性笔做了一些标记,后来由于出了几个次品,零件数量不够,我就到了用样板。没想到油性笔做的标记怎么样都去除不了,因为以前用油性笔做标记的时候,只要用一些有机溶剂就能把颜色去除,所以这次我也没太在意,没想到这次什么办法都想尽了,始终不能去除。(机油、煤油、强力去污剂)。

我感到很奇怪,怎么做了氧化之后的铝合金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后来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原因,就是氧化之后没有做封闭,导致这些颜料进入那些微小的孔中,难以去除,就像铝合金染色一样。

我虽然不能百分百肯定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又有一个疑问:铝合金做原色的氧化处理,是否需要做封闭处理(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国家标准要求这样的制作程序)?

谢谢!

楼主:
后来我还试了,用水性的笔在上面做试验,点了一小点,马上去擦都是费了好大劲才擦赶紧的。
可以证明颜色是已经渗透到那些小孔里面了。
其实这个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做了原色氧化处理铝合金零件的如何去污?

网友:
一般去污都是在阳极氧化前,因为阳极氧化的特性,
氧化后,零件表面是有微小的细孔的,这是有颜料进去,的确是很难清洗的,
由于阳极氧化后小孔的存在,如果需要长久的防锈,还是需要封闭处理的

楼主:
现在在试验中。用酸碱不同的清洁剂测试,看行不行。

是不是做了封闭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呢?

网友A:
弱弱地问一下,什么叫封闭处理?不要笑话我。

楼主:
我的理解:
封闭就是氧化腐蚀铝合金表面之后,表面有很多小孔,如果染色的话,染料进入后就要把这些小孔封住,防止掉色。

楼主:
另外,还有一点,我拿了一些以前在其它地方制作的零件,也是原色氧化,在上面用油性笔写字也很容易擦去。

哦,对了,这次做的零件我还做了喷砂处理,是100#砂。不知这个是否也有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地问一下,什么叫封闭处理?不要笑话我。

由于阳极氧化膜的多孔结构和强吸附性能,表面易被污染,尤其处在腐蚀性环境中,腐蚀介质进入孔内易引起腐蚀.因此,经阳极氧化后的皮膜不管着色与否,均需进行封闭处理,以提高氧化膜的抗蚀、绝缘和耐磨等性能、以及减弱它对杂质或油污的吸附.氧化膜封闭的方法很多,有热水封闭法、蒸汽封闭法、盐溶液封闭法和石蜡、油类和树脂封闭法等等.下面介绍三种常用的封闭处理.

一、热水封闭
热水封闭(或蒸汽封闭)的原理,是氧化膜表面和孔壁的A1203在热水中发生水化反应,生成水合氧化铝,使原来氧化膜的体积增加33-100%,氧化膜体积的膨胀使膜孔显著缩小,从而达到封孔的目的.热水封闭宜采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而不用自来水,以防水垢被吸附在氧化膜孔中,使皮膜透明度下降.
实践证明,采用中性蒸馏水封闭,制品易产生雾状块的外观,影响表面光亮度.采用微酸性的蒸馏水封闭,可得到良好的封闭状态.热水封闭的工艺条件如下:

温度     95100

H
     55-6(用醋酸调节)

时间     10--30min

二、蒸汽封闭
水蒸气封闭的效果要比热水封闭好,但成本较高.一般适用于封闭要求较高的装饰性零件.蒸汽封闭还可防止某些染料在水封闭中的流色现象,而且利用蒸汽压力对氧化膜的压缩作用,可提高膜层的致密程度.蒸汽封闭的工艺条件如下:

温度     100-110

压力     0.05--0.1 MPa (051 kgf/cm2

时间膜厚     45min/m

三、盐溶液封闭
1
,重铬酸盐封闭
重铬酸盐封闭法(俗称填充法),是在重铭酸盐的水溶液中.氧化膜吸附了重铬酸盐后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碱式铬酸铝[Al (OH) Cr04]和重铬酸铝[Al(OH) Cr207],这些生成物填满皮膜的孔隙、起封孔作用.经重铬酸盐封闭的制品表面呈橙黄色。零件在封闭处理前,必须仔细用冷水清洗洁净,以免将遗留在零件上的硫酸带到封闭槽中,对膜层色泽起破坏作用,防止零件与槽体接触、损坏氧化膜。
封闭液中有害杂质S042-> 0, 2g/L时,会使封闭的零件色泽变淡、发白.可加入适量铬酸钙(CaCr04)沉淀过滤排除.当Si032-002g/L时,造成制品发白和颜色发花,并影响抗蚀性能,可用添加硫酸铝钾[K2A12 (S04)4·24H20] 01--0l 5g/L来解决(根据生产情况每月添加34次).当Cl->1.5g/L时,对封闭溶液必须进行稀释或更换,因氯离子对氧化膜有腐蚀作用.
2
.水解盐类的封闭
在某些金属盐溶液中,利用金属盐被氧化膜吸附后,发生水解作用,生成氢氧化物沉淀,填充在孔隙内,达到封闭的目的.常用作封闭的金属盐有钻、镍盐类。由于这些沉淀的氢氧化物几乎是无色透明的,而且它还能与有机染料分子形成络合物,因此,水解盐封闭法特别适用于防护一装饰性氧化膜经着色后的封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