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速度的高低如何确定?

楼主(2008-01-07):
经常在书上看到这样的话:"在切削速度高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切削速度低的情况下..........".请问到底什么样的速度属于高速,什么样的速度又属于低速呢,有没有这样的依据可以查询,请大家帮忙,谢谢!!!!!!!!!等待中..................

网友:
有的,你用刀具商推荐的刀用他们推荐的切削速度,一般调整量不会超过5%的
现在有专业的书籍可以查,但是实际使用不是很适宜,应该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变化
最科学的还是现场加工结合专业的测试一起来取得的数据是最合理的
现在很多外资企业有切削实验室的哦
这个在有条件的企业和科研都是比较常见的,也是最合理和科学的.

网友:
要根据刀具和机床的情况,还于吃刀深度进给量有关系,材料也是一个因素。是以个多元函数,主要还是由实际经验和工人的习惯而定,一般数控机床比较规范,因为多半是成型刀具。普通车床的刀具操作人的经验和习惯有很的的不同。

网友:
即然已经看到了这一页,
下面肯定还有详解,
再继续看下去,
有公式可以算的

网友:
我的理解可能是一个相对的量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的朋友,3楼的朋友说的主要还是靠操作工人来解决这问题,可毕竟熟练操作工人有限,有些问题还是要我们处理,人家到时候问我们怎么办,那我们没任何依据不就.........那时候丢面子事小,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是大,有没有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期待中...................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很大啊!想要靠一两种资料就能查询所有刀具的切削速度和进给是不可能的.
各种不同的刀具刀片都不同的切削速度;同种材质刀片的不同型号(断屑槽型等不同)切削速度也不同;同种材质同种型号的刀片在切削不同材质的工件时,切削速度和进给也不一样;同种材质同种型号的刀片在不同的切削余量时,切削速度和进给也不一样.
切削参数的设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要经验与理论相结合.
举个例子来说,某种刀片在加工某种材料的工件时,如果是严重断续切削,线速度只有100米,而在表面质量很好时,线速度则可高达380米;再举个例子,加工某种铝合金零件,普通高速钢铰刀的线速度可能只有几十米,硬质合金铰刀可达100米以上,而PCD铰刀则可高达300-600米,甚至更高.
这个问题不是短时间可以精通的,慢慢来,不要急.你可以先找些刀具样本参考和学习.也可以经常到社区的刀具版块去看看,那里有很多讲解这类问题的帖子.

网友:
郁闷,我怎么回复不了!
较高较低肯定是相对某一基准的!有这么一种说法:一般以切削未淬火的45钢时的刀具耐用度为60min,切削速度为60m/min为基准,将其他材料在相同条件下的切削速度的比值,称为此材料相对45钢的相对切削加工性,这个值可以查询,前面所说的某一基准速度可以用该材料的相对切削加工性乘45钢切削速度60.

网友:
我们都是靠经念来做的,多做做就不会问了,别人做你不一定合式的!!!!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对,可能是我工作经验不足才会有这样的想法,谢谢各位.

网友:
很多类似这样的饿问题都让人迷惑,但是想真的弄清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楼主:
机械行业是一个实践性很重的一个行业,光靠理论真的很难解决实际问题,这个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差别,只有多和实践操作者多交流,再加上理论分析才能真正做好.初入机械行业,感觉自己有太多的东西不懂............

网友:
非常赞同2楼SOS586所说“你用刀具商推荐的刀用他们推荐的切削速度,一般调整量不会超过5%的现在有专业的书籍可以查,但是实际使用不是很适宜,应该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变化
最科学的还是现场加工结合专业的测试一起来取得的数据是最合理的
现在很多外资企业有切削实验室的哦
这个在有条件的企业和科研都是比较常见的,也是最合理和科学的.”

不同的工况切削速度不一样,但有规律或者经验。建议将这个题目和帖子开辟成一个讨论题目。就这个题目欢迎:
1。有经验的大虾分享自己的经验;
2。做过某方面切削试验的大虾分享这个试验,包括试验背景,试验条件诸如:设备、刀具、切削液、加工材料、进给量、操作者水平、有无反馈装置等等,试验的结论如不同转速下的加工精度比较或者不同转速下的刀具耐用度比较等等。
3。提出开放式的问题和回答问题。

网友(2014-01-15):
和工件材料和结构、刀具材料、加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