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这个大小口扳平?---请教

楼主(2008-01-07):
我的这个零件是SW08的,请帮我给他扳平,并且给出具体的步骤,谢谢了,着急中。
如果斑竹 浪卷云同学有空的话 可以帮帮我麽   我看你用SW用不错呢 哈哈

楼主:
求助了

各位大侠们  真的没有人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么   大家给我点意见啊  我很着急~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自己解决了 发一下参考

发一下我自己做的    1 首先对大小口做一个最小的切割缝    2  使用扳金功能的 插入折弯    3   选择外面的一条切割边线为固定边   4   折弯半径为0     5选择  撕裂形   6   点击完成   7点击 展开   一切OK        还是得靠自己解决。。。。。。。不过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好意思,又在出差中。

楼主:
浪兄 别客气~~~

没事,当时就是着急,所以想请你帮忙弄弄,后来等半天,没人回复,我就自己研究了,弄出来了。

网友(2011-08-05):
帮不了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