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产品,使用3个月就出问题---求助

楼主(2008-01-07):
如图,此产品是我公司从河北沧州一带所采购的,价格100RMB。关键问题是使用三月就出现问题,
诸如按键不起作用,不回弹;按压一下,出现2-3个字符;甚至按压A键,显示旁边的B键;换了4家,
几乎同样问题,有的甚至来料检验就发现按键灵敏度极低,或者无作用。无法使用。

请问大家:
这种面板制作工艺或者此类产品的行话,厂家都说是使用的进口银浆。 我不信。

楼主:
此类产品常用于机电一体化的产品上,如数控机床,小家电。
上图是我公司常用的一种面板,问题多多啊,
现诚心请教此类行业的专家解答它的制作工艺和行业术语。

网友:
我也有兴趣了解,只了解一丁点=不会。还请专家出来说句话 ,对了因该找深南大道啊。

楼主:
^_^,但愿他可以看到。也盼望更多的行家来看看。

网友:
关注中,希望行家出来指点。

要弹力好,是否应加锅仔片(金属弹片)?

楼主:
加了金属弹片,效果还是不行,河北沧州一代做面板的听说极多,但几个大的加工厂的质量能力也就这样了。

网友:
电脑键盘不是很好用吗,可以去找找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
不要用金属弹片的,用轻触式焊接按钮。

楼主:
至今此问题叫我及其头头疼,我的解决之道是:每百块抽3块做30000次疲劳实验来检验,不合格当供货商面就地剪切,不再返修,表面缺陷除外,这玩意返修是浪费我公司的时间和信誉。

网友:
无能为力啊 ,原来我也有绝望的时候

楼主:
呵呵,是全部剪切报废处理,无毒不丈夫,逼急了我,我按照5W次检验,
一个一个的,牛皮吹的响,我的产品怎么怎么的好,真送来了货,就是另一情况了;总以为我的刀是吓唬人的

网友:
建议更改一下工艺,用微动按钮替代现在的按键板,这种板虽然便宜但是可靠性确实不好。

楼主:
哦?微动按键?能否能否介绍一下?大侠,这产品我还真没有听说过,价格如何,何地有这种产品加工?

网友(2008-02-09):
这个东东到处都是。加工中心上操作的按键,编码器上的按键等都是微动按键。它属于微动开关的一种。
微动开关是一种施压促动的快速开关,又叫灵敏开关。其工作原理是外机械力通过传动元件(按销、按钮、杠杆、滚轮等)将力作用于动作簧片上,并将能量积聚到临界点后,产生瞬时动作,使动作簧片末端的动触点与定触点快速接通或断开。当传动元件上的作用力移去后,动 作簧片产生反向动作力,当传动元件反向行程达到簧片的动作临界点后,瞬时完成反向动作。微动开关的触点间距小、动作行程短、按动力小、通断迅速。其动触点的动作速度与传动元件动作速度无关。微动开关以按销式为基本型,可派生按钮短行程式、按钮大行程式、按钮特大行程式、滚轮按钮式、簧片滚轮式、杠杆滚轮式、短动臂式、长动臂式等等。 微动开关现在大量在电子设备及其他设备中用于需频繁换接电路的自动控制及安全保护等装置中。通常寿命能达到3000万次。
目前国内生产的厂家很多。不过我们公司用的都是欧姆龙的,价钱也不贵。还有面板我们都是采购的铝的,不宜坏,pv,压克力,等材料的,易坏。
我们用的都是很小的按钮,载个样本给你,看看优美你想用的。直接联系欧姆龙的代理商就好:
欧姆龙微动开关SS
产品名称: SS
产品介绍:
超小型、低价格且寿命长达3000万次
● 由于采用特殊的处理方式,实现了长达3000万次的长寿命
● 动作力规格,从轻动作型到高动作型多种的丰富系列
● 端子具有焊接端子,插销端子(#110)和印刷基板用端子三种样式
● 已取得UL、CSA、VDE等等安全规格
产品类别: S系列超小型

欧姆龙微动开关SS-10(焊接端子) 欧姆龙微动开关SS-10T(接线片端子型)  欧姆龙微动开关SS-10D(印刷基本板用端子)
欧姆龙微动开关SS-10GL
欧姆龙微动开关SS-10GL13
欧姆龙微动开关SS-10GL2
欧姆龙微动开关SS-5-F
欧姆龙微动开关SS-5
欧姆龙微动开关SS-5GL-F
欧姆龙微动开关SS-5GL13-F
欧姆龙微动开关SS-5GL13
欧姆龙微动开关SS-5GL2
欧姆龙微动开关SS-01-E
欧姆龙微动开关SS-01-F
欧姆龙微动开关SS-01
欧姆龙微动开关SS-01GL-F
欧姆龙微动开关SS-01GL13-E
欧姆龙微动开关SS-01GL13-F
欧姆龙微动开关SS-01GL-E
欧姆龙微动开关SS-01GL2
欧姆龙微动开关SS-3GP
欧姆龙微动开关SS-3GLP
欧姆龙微动开关SS-3GL13P
欧姆龙微动开关SS-01GP
欧姆龙微动开关SS-01GLP
欧姆龙微动开关SS-01GL13P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5H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5H-5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01H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01H-5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5L1H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5L1H-5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01L1H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01L1H-5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5L3H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5L3H-5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5L2H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5L2H-5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01L2H
欧姆龙微动开关SSG-01L2H-5
接线片端子型号后面+T.印刷基本板用端子型号后面+D
欧姆龙微动开关微小型
产品名称: D2JW
产品介绍:
防水极超小形基本开关
极超小形,并具有高密封性
● 缆线引出型式之保护构造,满足JIS防水,及IEC IP67
● 使用环境温度为-40~+85℃
● 采用金合金交叉焊接点及线圈弹簧,实现长寿命及及接触高信赖度
产品类别: 微小型
供应欧姆龙微动开关D2MQ,J,D2F
J系列超小型
产品名称: D2MQ
产品介绍:
超级小型(高6.5*宽8.2*进深2.7mm)
质量只有0.3g的速动开关
·尽管是超级小型,但具有速动结构,电气特性良好。
·接点备有镀银接点和微小负载用镀金接点
·可应用于小型音响设备、光学设备、通信设备等空率要求高且要求高可靠性的场所
产品类别: J系列超小型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J
产品介绍:
尽管是超级小型,但可实现高容量的开关
·尽管是超级小型(8.9H*12.7W*5.1Dmm),但仍可以实现高容量开关(7A AC250V)的速动开关
·可作为控制用开关,在安装空间和重量受到限制的场合使用
·按钮在一边的安装孔的中央线上,可决定安装时的位置
产品类别: J系列超小型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D2F
产品介绍:
适合基板安装的超级小型尺寸(6.5H*12.8W*5.8Dmm)
·通过高精度、2片弹簧的速动机构实现长寿命
·使用插入端子、通过在外壳下面设置高低差等来防止焊剂的进入
·印刷基板用端子还备有独立端子、直甪端子
焊接端子也推出新形状
·可广泛使用于家电设备、音响设备、办公设备、通信设备等
产品类别: J系列超小型

供应欧姆龙微动开关D2D,D3D,D2T,D3K,D2X,D2A
特殊系列
产品名称: D2D
产品介绍:
接点缝3mm以上的电源开关
·确保电源开关所必需的3mm以上的接点间隙(标准型).符合欧洲安全标准的高可靠性设计
·采用双重复位弹簧结构,强制脱离结构,保证安全性.符合VDE绝缘等级Class2
·还有带维护中发挥威力的拉出、接通、锁定机构的系列
产品类别: 特殊系列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D3D
产品介绍:
独立的机构可实现从微小负载到功率负载的开关
·驱动杆备有柱塞型和摆杆型
·柱塞型通过内部形状确保了在自由位置上的简易密封性
·动作力最大为2N,可进行低负荷操作
·用连接器方式减少了配线.可单触安装
·采用金丝横杆接点,确保了接触的高可靠性
产品类别: 特殊系列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D2T
产品介绍:
小型的2a型电源门开关
·内置功率负载用和微小负载用的2个电路。微小负载电路采用双接点
·微型尺寸,动作轻巧(OF3.24N)
·可进行面板单触安装和螺钉安装
产品类别: 特殊系列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D3K
产品介绍:
超低负荷动作型的检知开关
·仅靠0.03N的动作力可检测出卡片的设置和纸张的通过等
·快速配合型的单触安装,对应板厚t=0.8、1.0、1.2mm
·用压接连接器实现单触配线
·约45℃的长行程扩大了安装设备周围的设计自由度
产品类别: 特殊系列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D2X
产品介绍:
利用压接连接器用端子大大减少了配线作业
·利用压接连接器实现单独配线
·开关的安装为单触式快速配合型
·安装方向自由的双向动作型
产品类别: 特殊系列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D3C
产品介绍:
采用滑动式的超级小型检知开关
·超级小型(高6*宽8*进深4.2mm),轻重量(约0.3克),3mm的长行程
·可选择开关的短路和非短路时间内置滑动装置
·可广泛应用于小型家电设备, 音响设备,办公设备,通信设备等用途
产品类别: 特殊系列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D2A
产品介绍:
采用按钮动作式的超极小型检知开关
·超级小型(高6*宽8*进深4.2mm),轻重量(约0.3克),3mm的长行程
·可选择开关的短路和非短路时间内置滑动装置
·可广泛应用于小型家电设备, 音响设备,办公设备,通信设备等用途
产品类别: 特殊系列

欧姆龙微动开关
TZ,DZ,X,A,Z
一般型开关
产品名称: TZ
产品介绍:
在400℃的高温环境中也能稳定动作
·绝缘体使用陶瓷、弹簧材料使用Co特殊合金,还在接点中使用的特殊合金,确保在高温环境中的动作和接触可靠性。
·在400℃的高温环境中也能稳定动作
产品类别: 一般型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DZ
产品介绍:
独立的2路开合用开关
·电压不同的2个电路的开关或者独立的2路控制
·安装孔尺寸、安装螺距、按钮位置和Z型相同
产品类别: 一般型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X
产品介绍:
内置了磁吹熄弧机构的直流电流专用开关
·为了在接点机构中有效使用磁吹熄弧,内置了永久磁铁
·形状、安装方法等方面和Z型一般微动开关采用了相同的紧凑型尺寸。
产品类别: 一般型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A
产品介绍:
高容量型基本开关
电流容量20A,突入电流75A之高容量型基本开关
● 除了外型按钮位置外和Z型一般用基本开关相同有75A突入电流耐用之性能
产品类别: 一般型
密封型 D2SW,D2FW-G,D2JW,D2HW,D2VW
产品名称: D2SW
产品介绍:
密封型(符合IP67:除端子部以外)的超小型尺寸
·采用环氧树脂来确保稳定的密封性。可以在会淋水或多尘埃的地方使用
·可在汽车、自动售货机、冰箱、制冰机、浴室设备、热水器、空调、产业设备等对耐环境性有要求的场合使用
·已取得UL、CSA、VDE的安全认证
产品类别: 密封型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D2FW-G
产品介绍:
·适合汽车、工业车辆的机械检测的防浸型(符合IP67)
·使用M4螺钉实现一点安装
·采用了能适应恶劣环境的强力固定式叶型摆杆
·充分考虑环保,导线安装部位也实现无铅化
产品类别: 密封型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D2JW
产品介绍:
·保护结构符合JIS的防浸型、IEC的IP67(但端子部分除外)
·可在环境温度-40~+85℃的环境中使用
·通过采用金合金横杆接点、盘簧,实现了长命、高接触可靠性
产品类别: 密封型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D2HW
产品介绍:
业内最小尺寸,能够进行可靠开关的长行程型
·本体部分尺寸为前代产品的78%,有利于设备的小型化
·没有摆杆也同样使用方便的长行程规格(OT参考值:1.4mm)
·不含对环境有害的物质,导线类型也实现了无铅化
产品类别: 密封型
欧姆龙微动开关
产品名称: D2VW
产品介绍:
密封型(符合IP67:除端子部以外)的小型基本尺寸
·采用环氧树脂来确保稳定的密封性。可以在会淋水或多尘埃的地方使用
·内部结构采用广受好评的V系列的结构,实现高精度和长寿命。安装也和V系列相同
·可在汽车、农业机械、大型家电、办公设备等有耐环境性要求的场合使用
产品类别: 密封型
欧姆龙微动开关门开关
产品名称: ZAP/VAP/VAQ
产品介绍:
内藏了微动开关的高可靠性按钮开关
·组合内藏了微动开关的按钮开关,与手动操作速度无关,可实现稳定可靠的操作
·和开关相比开关电流容量较大,备有各种外观形状的手动操作开关
产品类别: 门开关

网友(2008-04-18):
建议参考手机键盘的贴DOME工艺,在相对洁净的空气中贴上整片DOME,手机的按键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

楼主:
此产品是早已经成型的产品,价格、外观和其它方法是不便过大更改了,我是想知道制造工艺,好知道(分析)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质量。至少我的这种产品按键的使用率不是很高的,一天也就几次,设置好了就会一天都不再按压了。

楼主:
至今这种问题还是无解决的方法,来料不是指示灯不显示,就是按键不弹起,要不就是按键互相联接,再就是25P插针使用一段时间就显示接触不良,头疼,价格是不能让不了,120一块。上个月换了两家都不行

网友:
不好意思,才看到此贴~~~
我的工作和电子产品紧密相关,但是不负责电子材料的设计验证与开发
该板子的工艺大概知道
就是在FR4(PCB的基材)上面布线,一般我们用的都是露铜
不知道你们产品上的是不是露铜
根据你的描述
我估计是按键的问题,可能跟板子的关系不大
误动作和无法弹起肯定是和按键有关的,板子和按键是一起出货的话
两个都要检查的,光检查板子可能查不出具体原因
另外就是工作场所灰尘较多也可能导致接触不良。
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找供应商会诊~~~记得包括板子和按键的都要找过来
单纯的换供应商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因为你没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
找一下诺亚舟电子词典键盘供应商,他们的设计不同其他加工厂的能力,可通过30000次疲劳实验来检验

网友(2008-11-24):
我想还是价格惹的祸吧,这个东东已经非常成熟了的,应该不是问题啊

网友(2012-05-29):
中国制造!!!!!!!!!!!!!!!!!!!!!!

网友:
看着像电视遥控器一样,用的是碳膜开关吧,空气湿度大了,碳膜部分脱落,粘到线路板上,线路板漏电,按钮就不灵敏了,有的键下面碳膜直接连通了,按键自然就不起作用了。主要原因还是线路板漏电。用微动开关的话,周围空气潮湿或湿度大,使用寿命同样会受影响的。

网友(2012-09-10):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2013-03-09):
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