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抛光---请教

楼主(2008-01-07):
为什么电解抛光只能提高1~2级境地u?

请教,谢谢。

网友:
请教:不锈钢电解抛光能达镜面效果吗?形状有关系吗?难不难?哪位大侠请帮忙?谢谢1

网友:
不锈钢电解抛光

不锈钢电解抛光 达到的效果 和你工件表面状态有关系
要是你工件表面是很好的表面 那么你抛出来的效果 就更好
因为腐蚀是全面的 只不过 在不平突起的地方腐蚀更快
所以 要求镜面光亮的话 也是要求工件机械加工的效果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