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齿面,中硬齿面和软齿面减速机如何区别?

楼主(2008-01-07):
谁能帮忙介绍一下差动减速机,详细一点

硬齿面,中硬齿面和软齿面减速机如何区别,怎么选择,根据什么参数选择?

网友(2008-02-18):
差动轮系:自由度为2的周转轮系,参见机械原理的相关介绍。俺公司有差动减速机,ZPMC产的,两个输入两个输出(输出速度同,方向反),用在卸船机的起升和开闭机构上。按照我的分析,应该是两个行星齿轮减速机的叠加。

网友(2008-03-27):
内齿圈是内外都有齿的,里面是行星轮驱动
外面也有根高速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