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注塑件工厂参观应该关注哪些方面?-请教

楼主(2008-01-07):
我是新手,明天要去注塑件工厂参观,
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在线等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
首先要弄明白参观的目的(为什么要去参观?)
你是想学人家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
还是想看人家的设备(哪个厂制造的)……
根据目的,需要看的就细看,其他的就浏览。

楼主:
谢谢雨城茂的指点,
我没有说清楚,
我将要负责注塑件的结构设计,并要严格控制产品成本。
从设计角度出发怎样关注?
我想到以下三点:
1、厂家注塑件能达到的经济尺寸精度?达到SPI 1991没?
2、增加侧面抽芯机构成本增加多少?
3、了解设备情况。

网友:
1.如果你设计的模具不是本厂用,那你需要了解厂家配料材料的收缩率,变形倾向;不过我建议哪里注塑哪里负责开发模具,以便工艺与模具通一,不然麻烦大了,就等着修模具吧
2。我不弹此调以久,90年代中期每增加一个侧抽芯机构是+2000RMB
3。设备需要了解模具在机床上的安装结构、尺寸(这一般是标准的,也有自行改装过的),最大最小模具厚度、开模距离,机床注塑压力(此涉及所能生产零件的最大投影面积和计算模具强度)
4。如需冷却,还要了解冷却系统的接口。
以上供参考
说到尺寸精度,应该在注塑完出模后自然状态下放置24小时测量,冬天夏天差别很大的,要小心。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刚去供应商那参观回来,走马观花地看了CNC,注塑,冲压车间,
对公司的注塑件生产只是了解了个大概:
1、模具和注塑生产都是同一公司负责,设备有立式和卧式两种,吨位都比较小,看到其中一种型号是日本三菱的。
2、请教了陪同的项目经理,产品尺寸公差以美国SPI为标准,小尺寸产品最高精度能达到1到2丝,但具体标准年份他不确定。
3、增加侧面抽芯机构对模具成本有影响,影响大小不好说,而增加的成本分摊到每个零件上增加幅度多少也不是确定的,视具体情况而定。对这个答案不太满意,因为从设计角度出发,为了降低成本,需要了解一些侧凹或者侧孔特征对零件成本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否需要尽量避免?
谁能解答我的第三个问题?

网友A:
影响多大这不好说,单件小批量肯定是增加了侧抽机构会贵点,但批量很大的情况下分摊下来就微乎其微了。如果是功能性的产品,能简单就简单,尽量不要复杂化,满足使用要求就可以了,并且有些侧凹是可以强脱模的,不必设计侧抽机构。如果是装饰性产品,当我没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多大这不好说,单件小批量肯定是增加了侧抽机构会贵点,但批量很大的情况下分摊下来就微乎其微了。如果是功能性的产品,能简单就简单,尽量不要复杂化,满足使用要求就可以了,并且有些侧凹是可以强脱模的,不必 ...

 ,God bless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