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润滑脂锥入度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8-01-07):
一本书上有这么一句话:
高速转动的滚动轴承,易因离心力作用将油甩出而不能保证良好的润滑,而适当提高油的黏度。如用润滑脂,则速度俞高要求脂的锥入度愈大;速度低,锥入度应小。
另有一句话:
摩擦表面愈粗糙,要求油膜愈厚,选用的润滑油的黏度就俞高,润滑脂的锥入度愈大。

为什么这样选择润滑脂?怎么理解?

网友:
第一句: 润滑油的黏度相对较低,黏附力不够,在离心作用力下会被甩出,而润滑脂的流动性差一些,在轴承表面黏附力较强,可以起到润滑和密封的作用,唯一的缺点可能散热会差一些。锥入度描述的是润滑脂的软硬程度,锥入度越大代表脂的硬度越小,流动小也会好一些。
流动性关系比较:油>稠度小的脂(锥入度大,越软)>稠度大的脂(锥入度小,越硬)
第二句:摩擦表面粗糙,会有很多的凸起和凹陷意味着在相对运动时,摩擦很剧烈,磨损严重,这就需要润滑剂能够形成比较厚的油膜,填充在摩擦表面之间,起到润滑的作用。黏度高的油,流动性差,形成油膜会相对厚一些;而润滑脂锥入度大,说明其硬度小流动性好,也较容易形成结实的油膜。润滑脂的黏度总体来讲是要比润滑油大的。

不知讲的是否清楚,希望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2008-08-13):
简单的解释:
对油而言,粘度大易附着成膜 高速运动 有利润滑
对脂而言,稠度小易流平成膜 粗糙表面 有利润滑

网友(2009-08-02):
同意3楼的观点
百家争鸣
呵呵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