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基粉末冶金消声器可以生产吗?

楼主(2008-01-07):
原来铜基的粉末冶金消声器由于成本太高,客户同意用铁基的代替,表面镀铜,问了原来生产铜基的厂家,他们说铁基的消声器不能生产,没有铁基的金属颗粒,请教大家铁基的消声器是否可以生产,什么地方有生产,能否提供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产品为锥度的,小端封闭,大端开口。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铁基的可以生产,以前马达含油轴承用的就有铁基粉末冶金的,我想上面的制程应该也比较简单,我猜就是做凸凹模具挤压就可以了(具体没见过),楼主可以搜一下扬州宝来得或者宁波东睦,具体电话我不记得了

楼主:
铁基的产品这边也有很多家生产,只是生产这种消声器的厂家并不多,宁波那边有熟悉的厂家的话可能会有生产,宁波东睦的我联系过了,他们不生产消声器。

网友(2020-01-08):
引用 楼主:
铁基的产品这边也有很多家生产,只是生产这种消声器的厂家并不多,宁波那边有熟悉的厂家的话可能会有生产, ...

我这粉末冶金三十九年工厂,铜,铁,不锈钢,钨,有奔驰配套业绩,手机振子业绩丰富,  微信 电话18663138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