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压力和绝对压力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1-07):
请问,压力表选型资料涉及到的相对压力和绝对压力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绝对压力指压力实际值,而相对压力是指压力相对于海平面出的标压的比值.

网友(2008-04-30):
绝对压力相对绝对真空而言(即零压),相对压力是对一个大气压而言。度量基准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