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HNC21TG71不循环---请教

楼主(2008-01-08):
%0003
T0101
M03 S1500 M07
G00 X54 Z0
G01 X0 F80
G00 X54 Z3
G71 U1 R2 P0050 Q0100 X0.5 Z0.5
N0050
G00 X22
G01 U10 W-5
W-21
U12 W-16
W-10
N0100
G00 X120
Z200
M05
M30
以上是我的程序,在仿真的时候G71就加工一刀
请问以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工件坐标系是建立在工件右端面中心吗?
W-21实际走在哪快?
N0100
段指令只有段号 没有程序
我没有用过仿真  但华中G71我几乎天天用
你说的那种情况搪内孔时遇到过 但外圆你给的参数不会出现这情况
还有可能就是仿真软件盗版 曾经出现过

网友:
你绝对是新手,一看问题就知道是什么地方了
你没有F,还有华中系统必须有绝对坐标系和相对坐标系的在循环指令说明,否则出现紊乱现象
我本人对华中机床做过详细的指令和宏测试,发现华中机床还是可以的就是相关指令多次确认不要少,多次确认后还是很稳定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大哥
使我受益匪浅
我换用G73就可以了循环了

楼主:
这东西学完一年多了,一直没有用,现在让做设计,好多东西都忘了

网友:
把G71  U1改成G71 U1.5试试.
这防真系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