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做的通止规和检具如何完成校验---请教

楼主(2008-01-08):
为完成一些量测,有自做了一些量具,通止规还有依据图面公差做的检具,卡尺类量测工具的都是外部校验的,内部没有校验人员,请大侠们指导!

网友:
这个关健看你的精度如何,如精度高的话要委托专业的计量单位来做,如一般的精度可以自己解决,可用块规,千分表,千分尺之类。

网友:
基本上自己很难检测啊.不管图纸上被加工要素的公差如何,检具的公差都会比较高啊,最好拿到当地计量所(局)去检测,而且还要设定检具的寿命,定期拿去做检测.我们以前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呵呵,什么地方的?
我们这里可以检的,我们有这个资质。

网友:
整台立式光学计和二级块规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A:
不需這麼複雜,首先看你的行業是不是處在什麼計量啊,法定的一些單位,那些單位的所有量具都需要檢定(並且檢定的單位要有CNAL的證書),合格后才能用,這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法》里有規定的,所以不能干違法的事情啊 ,但如果是一般的企業就沒這麼複雜了,完全可以內校。
在講下面之前聲明:檢定和校準是不同的概念。
量具內校,需要具備以下幾點即可
1.對內校員進行培訓使其具備這個能力並有培訓記錄即可(有內校員證書當然最好了)
2.有精度更高一級的標準,標準要外校,以追溯國家標準
3.每類量具要有文件規定校準的方法,原則上這個方法滿足到企業要求即可,也可參照相應的國家的〈檢定規程〉
4校準之後有記錄,量具有標識可區分合格及不合格量具
做到了以上四點,從滿足企業的實際需求上來講也好,還是應付客戶審查也好,還是ISO外審也好,都不會存在任何問題了

网友(2012-05-02):
引用 网友A:
不需這麼複雜,首先看你的行業是不是處在什麼計量啊,法定的一些單位,那些單位的所有量具都需要檢定(並且 ...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