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92指令加工端面螺纹为何不会自动退刀?

楼主(2008-01-08):
各位老师,今天我用G92指令加工端面螺纹老是打刀,为什么刀具不会自动退刀了?该指令不是螺纹切削循环吗?进刀以后怎么不会回到定位点了?程序是这样的
    G99 M03 S200 ;
        T0101 M08;
        G00 X55 Z3;
        Z-0.5;
        G92  X1 F5 ;
        Z-1.5;
       ..........
      G00 XI00 M08 ;
              Z80  M05;
             M30;
我用的是硬制合金丝刀加工P5的端面螺纹的,能告诉我为什么不那样了,要怎样改进?

网友:
楼主:G92螺纹切削循环为简单的螺纹切削循环,该指令可切削锥螺纹,圆柱螺纹,你所要加工的螺纹是端面螺纹.

网友:
用G92加工端面螺纹?没用过,应该不行吧。用G32吧。
就算G92可以,如果你的工件端面坐标为Z=0,你的起始点在Z-0.5,退刀时明显会打刀

网友:
你啊,程序都没有理解,还想给你加工啊
郁闷了这些人啊

你定位点都明显错的,还不知道原因,要命了,我真担心你企业要是做新产品,你会不会把机床也车了哦

楼主:
我啊,还没有参加工作了,我还在学校培训了,没有什么操作经验哦!
所以遇到了问题到社区看看哦,一边问问老师,一边看,看看这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后来改了G32了。
我还在学校学习,条件有限所以到这看看哦

网友(2010-06-27):
是啊  今天我也是用G92编的  也是不退刀
  那应该用什么来编
x300   螺距4.3  z-3  的   帮帮我吧

网友:
用G33.G32该怎样编啊
P4的端面螺纹
x300的
z-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