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西门子840D HMI开发的小例子

楼主(2008-01-08):
请“老鹰”帮帮忙,给我提供一些关于西门子客户开发应用方面的实例,国内关于西门子的应用相对FANUC还很落后,随着一些高端设备的引进,我发现我们的应用只是初级水平。

网友:
不对吧!西门子的开发要比FANUC开放得多。
老兄说说你用什么开发FANUC。

楼主:
我现在是对西门子的系统进行改造
FANUC的我没有改造过
我们现在也有两台FANUC18i的车铣复合

网友:
老兄想改成什么样?
是想换系统呢还是想针对具体情况做一些二次开发?大概说说看。

楼主:
我想增加几个窗口界面,用于程序调用,和R变量管理等

网友:
. 西门子的SINUMERIK 810D/840D/840Di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所谓开放性,即允许机床厂家将自己的专有技术加入到系统当中,额外提供更适合特殊应用的显示界 面、更方便的操作方式、更简单的加工参数调整等功能,并使其与标准系统无缝连接,从而将一个通用的系统变成专家系统,最终机床制造商借此赢得更大的市场。 同时,在国外也有很多独立的解决方案提供者(Solution Provider)自己拥有如刀具监控、远程诊断等特殊技术,当这些技术应用到机床上时,往往需要与数控系统很好地配合才能工作,以往两者可能需要通过数 字量或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或者以通讯的方式进行数据交换,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导致性能下降、安装/调试/操作复杂、难于维护等等问题。而现在这些厂商可以 在西门子的开放平台上轻松地实现原有的功能,
同时相关技术也更容易被最终用户接受,从而扩大市场份额。

SINUMERIK840D 系统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NC系统的开放,一是人机界面的开放。前者允许用户在标准NC内核的基础上实现特殊变换或特殊工艺/特殊功能,并以 编译循环(Compile Cycle)的形式装入NC系统。后者则是在SINUMERIK840D标准界面上,加入满足特殊工艺和操作的定制画面,本文介绍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在SINUMERIK810D/840D/840Di的界面上开发用户画面的方法有:
1. 加工程序调用的画面
2. 使用扩展接口编写画面
3. 使用Easy-Tools编写画面
4. 使用Configuring Package配置画面
5. 使用Programming Package创建画面

1. 加工程序调用的画面
   此方法适用于MMC/HMI Embedded/HMI Advanced (MMC100.2/MMC103PCU20/PCU50/PCU70),它允许用户配置自己的会话窗口,会话窗口完全以文本形式编写,存放在循环目录的COM文件中,使用时由加工程序调用。
调用画面的语句格式:MMC ("operating area, command, Com file, dialog box name, user data definition file, graphics file, display time or acknowledgment variable, text variables...","Acknowledgment mode")
此会话窗口的作用主要是在加工前显示/输入/修改加工所需的工艺参数。具体文件格式和使用方法请参考SINUMERIK 840D/840Di/810D HMI Installation and Start-Up Guide 的第十章
此种方法的特点是:系统标准功能,画面配置语句简单,能实现简单画面。

2. 使用扩展接口编写画面
此方法适用于MMC/HMI Embedded/HMI Advanced (MMC100.2/MMC103PCU20/PCU50/PCU70),
通过它配置的画面可实现下列功能:
•        画面中包括软键,变量,表格,文本和帮助文本,图片。
•        对打开画面,输入数值,按压软键,退出画面等动作做出响应。
•        动态改变画面,如改变画面中软键,文字,图片等
•        在不同的系统保护等级下显示不同的内容
•        读写NC/PLC变量,并可做算术和逻辑运算
•        执行功能
•        多个画面间的数据交换
•        可通过软键或PLC的信号调用画面
它利用并定义标准界面上的空白软键激活存放在标准循环(或制造商循环,或用户循环)目录下的画面配置文件(com文件)。画面配置文件是文本格式的,按照一定语法规则编写的文件。具体语法和格式请参考SINUMERIK 840D/840Di/810D HMI Installation and Start-Up Guide (IAM)的BE1章节。
使用此种方法,可编写出与SINUMERIK810D/840D/840Di加工循环帮助画面相似的画面,并且在SINUMERIK 840D/810D使用的工具盒(Toolbox)中提供了若干实例,帮助初学的用户理解和掌握此方法。
此种方法的特点是:系统标准功能,画面配置语句多,功能多,可完成复杂画面的编制。

3. 用Easy-Tools编写画面
因软件需要安装到硬盘,故仅适用于MMC103/HMI Advanced,即带硬盘的PC单元。
Easy-Tools是几个小软件的总称,它包括EasyMask,EasyTrans,HotWin,EasyMon,
HMI print,EasyInfo,EasyMask.NET,ToolProfiler等工具,其中EasyMask和HotWin可以编写用户画面。
购买EasyMask或HotWin后,需要首先安装到MMC103或PCU50上,之后在界面上就可找到EasyMask(HotWin)的入口,用户直接就可在操作面板上编写文本格式的画面配置文件。
此种方法的特点是:系统选项功能,画面配置语句简单,具有一定的绘图功能,可实现简单画面。

4. 使用Configuring Package配置画面
此方法适用于HMI Advanced (PCU50/PCU70)或SIMATIC CE
面板(包括OP170B, OP270 6"和10", TP170B, TP270 6" 和 10", Mobile Panel 170, MP270B 和MP370 )。

它以WinCC flexible为基础(较早版本使用ProTool/Pro),通过Configuring Package访问系统变量。可实现的功能就是WinCC flexiable(或ProTool/Pro)能实现的功能,包括鼠标和功能键的处理,输入/输出域,bar条,历史曲线等等。
将WinCC flexible安装到计算机上后,再安装Configuring Package,经过组态最后生成的文件拷贝到MMC/PCU。这种方法生成的画面可以加入并作为HMI Advanced(标准界面)的扩展,也可单独运行(多用于生产线或机床的辅助面板等。)
此种方法的特点是:系统选项功能(还需WinCC flexible工具),工具使用简单,功能较多,配置画面较快。

5. 使用Programming Package创建画面
此方法适用于MMC103/HMI Advanced (MMC103/PCU50),
此方法允许用户将使用VB 和VC编写的应用程序加入HMI Advanced,并可通过Programmming Package 提供的接口访问NC/PLC变量、实现多幅画面的调用、管理NC数据、实现复杂的计算、复杂的画面、利用PCU50上的接口(RS232,打印口,以太网 口等)输出加工数据、充分利用Windows资源等等功能。
在计算机上编写程序,将结果(包括可执行程序、配置文件等)拷贝到MMC/PCU。
此种方法的特点是:系统选项功能(还需VB和VC),需要对VB和VC编程工具较熟,功能强大,可实现任何界面所需功能。

注:本文涉及到的方法都是在SINUMERIK 810D/840D/840Di系统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