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动机或者整车的排放,欢迎探讨

楼主(2008-01-08):
本人目前在AVL公司工作,主要负责发动机的排放测试方面的技术咨询工作。欢迎各位大侠就排放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网友:
跨国公司:AVL的30年中国之旅

期待高手"华山论剑"!!!

网友:
欢迎楼上两位,有关AVL测试方面,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尤其是排放方面,在排放法规日益严峻的今天,如何做好台架排放测试及数据处理是个难题啊
有时间向两位请教

网友:
好东西啊
谢谢搂住的共享

楼主:
法规

目前的整车法规主要要两个类别:
一类是新车认证时的法规,这直接关系到上目录的问题如GB18352等
另一类是新车批准生产后,进行排放控制的法规,一般有新车下线和在用车检测两种检测模式。主要是GB18285或者3847,均为2005版的
我比较知道的是后一类,欢迎探讨!
另外,发动机的排放也有类似区别。新机型认证和品质控制的方法也有不同。

网友:
AVL的台架 + HORIBA的排放仪 + BOSCH/DENSO/DELPHI/VDO的发动机标定
也就这点活了

网友(2008-04-13):
其它的还可以,AVL的台架,呵呵……还需探讨

网友:
请问您对柴油车的国三能否真正意义上实施有什么看法?

现在假国二的柴油机大约能占中国总产量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