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的连接方式---请教

楼主(2008-01-08):
看了大家的帖子觉得很不错,我也来问一下,对于机械行业很多只是焊接的结构产品,对于这类产品就象堆积木一样焊接组装到一起,就形成一个产品.
那么这类产品能否作成模块话,不同规格的产品都可以很快的来堆积,装配呢?
还有,装配过程中除了螺栓联结、螺纹联结,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连接方式,可以更快的联结,而且还稳定,抗震动呢?

网友:
兰色知己网友好!

有啊,“榫卯”连接!
下面有关“榫卯”介绍的短文是从网上转来的。

另,你上传的有关“ANSYS有限元分析”的所有资料我都下载、收藏了。
在此一并言谢!

syw  080109---07.49
//********************************************

榫卯  我国家具把各个部件连接起来的“榫卯”做法,是家具造型的主要结构方式。各种榫卯做法不同,应用范围不同,但它们在每件家具上都具有形体构造的“关节”作用。

几十种不同的“榫卯”,按构合作用来归类,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
一类主要是作面与面的接合,也可以是两条边的拼合,还可以是面与边的交接构合。如“槽口榫”、“企口榫”、“燕尾榫”、“穿带榫”、“扎榫”等。

另一类是作为“点”的结构方法。主要用于作横竖材丁字结合,成角结合,交叉结合,以及直材和弧形材的伸延接合。如“格肩榫”、“双榫”、“双夹榫”、“勾挂榫”、“锲钉榫”、“半榫”、“通榫”等等。

还有一类是将三个构件组合一起并相互连结的构造方法,这种方法除运用以上的一些榫卯联合结构外,都是一些更为复杂和特殊的做法。如常见的有“托角榫”、“长短榫”、“抱肩榫”、“粽角榫”等。

网友:
造车老师:这种连接方式我真还没听说过,"榫"发音我都没查到.在常规中用于什么地方,能否发一张照片感性认识一下(待你不忙的时候)..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syw开门造车的回复,这种连接方式我见过,不过还真不知道这种连接方式叫“榫卯”.
受益非浅。
但是有一点我没说清楚,“榫卯”可以用在家具里,大部分是木制的,如果用做金属制品如何呢?用在大型机械行业又如何呢(如果达到吨位级)?如果有机械振动又如何呢?我现在有很多的疑惑,望赐教。

网友:
还有铆接,不过一般需要在两零件间打通孔,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是在飞机外壳制造中由于不能打通孔而采用炸铆的方式,就是将铆钉穿入孔中后铆钉的头部的炸药爆炸将两件联结在一起

网友:
羚羊、兰色知己两位友好!

榫卯结构多用于古建筑,其特点是可以自我修正,千年不倒。
榫卯结构多用于老式家具,其特点是结实,不用钉子。
榫卯结构在我们机械行业中应用特多,如燕尾槽、工型槽、键槽类、膨胀螺栓、虎台钳等
都属榫卯结构 。只是我们“司空见惯”,没特意对号而已。

syw   080110---06.06

//***************************************************
榫卯结构图集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 ... E%C3%AE%BD%E1%B9%B9

//*****************************************************************
榫 sǔn
<名>
1、榫眼;榫头 。竹、木、石制器物或构件上利用凹凸方式相接处凸出的部分。
如:榫卯(榫头和卯眼)

2、框架结构两个或两个以上部分的接合处
常用词组:

榫销 sǔnxiāo
插入榫上销孔中的销

榫眼 sǔnyǎn
榫枘相接处为容纳枘而凿出的窟窿,即器物咬合的凹下部分

榫凿 sǔnzáo
用来凿切榫眼的凿子接合处

楼主:
回复G766115,你的这种连接方式不可取,因为这样就是固定,拆卸不方便
回复syw开门造车大侠,非常感谢您的图片,大家不防也看看.这种连接方式的确是好,但是怎么借鉴到钢铁件行业还不太好操作.因为有的需要承压,有的需要受载,不太好说.
现在大家用贯了螺栓螺纹连接,思路都没法放开,受很大限制

网友:
谢谢造车老师了, 一目了然了!

网友:
建议考虑发展中的精密涂层粘接技术.。优点是1,装配结合强度超过压配合。2,没有焊接产生的高温热应力,变形,裂纹问题。3,可以调整配件间的相对位置,大幅度提高组装精度如平行度,同心度等。4,抗震,降低:噪音

网友(2009-05-19):
受益菲浅

网友:
受益匪浅,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