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面加工---请教

楼主(2008-01-08):
产品材料为SUS440C,外形尺寸为50×50×6MM。要求两表面粗糙度2μm以内(也就是镜面),平面度1μm以下。请问如何加工,如何能保证要求。(硬度要求HRC55°以上)。

网友:
"两表面粗糙度2μm以内" Ra2.0就是表示表面粗糙度2μm以内啊,不明白

网友:
Ra0.2吧,粗精磨差不多了,不过平面度要求高,问下楼主,假如你们做出来在什么上面检测平面度的

网友:
加工和检测难度都很大啊!楼主!能不能先说说如何检测啊?

网友:
手工研磨。
1微的平面度比较恐怖了。
楼主说镜面就行了,别说数值,对不起来。

网友:
我们单位做过类似的零件,大小差不多,平面度要求在3个微米内,镜面效果要保证激光打到上面,反射的光不能发散。加工的效果还可以。楼主说的在一个微米内,应该也能做到,但加工、检测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测量用的是Mahr Perthometer S2 和台湾新仪光电 AK-100F3,
表面粗糙度2μm以内,在图纸上是这样标注的,做了一批效果还可以。
但加工和检测真是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用滚压头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用的是Mahr Perthometer S2 和台湾新仪光电 AK-100F3,
表面粗糙度2μm以内,在图纸上是这样标注的,做了一批效果还可以。
但加工和检测真是比较麻烦。

楼主:把你的加工工艺讲讲,让大家共同学习,谢谢

网友:
2楼说的很对,Ra2.0也算镜面???

网友:
你说的那材料是镜面不锈钢吧?那个精度只有研磨抛光才能达到!我只知道在广东有几家做光盘模具,能做的出来,而且精度比你说的好要高,达到纳米级.具体加工我就不清楚了,只看过那种镜面.

网友:
我认为加工工艺:1、粗磨,留0.05余量
               2、精磨,留0.03余量,要求平面度0.005,粗糙度Ra0.2
               3、研磨,抛光保证零件要求
检测粗糙度可以计量,平面度可以用平晶检测
考虑到零件硬度和加工内应力问题,可以在粗磨后增加去应力处理

网友:
粗糙度的单位就是μm,2.0的粗糙度更本不可以算是镜面。大家都看过量块的两个面吗,量块的精度想必大家也不陌生吧,量块这两个面就是研磨出来的。楼主的这个加工一点难度都没有。

网友:
Ra2.0也算要求高啊,我们的产品是Ra0.1啊,并且是直径3的小孔内壁,做得吐血。
Ra2.0很容易做的。

网友:
单位可以是纳米的,对于超精加工来说,微米太大了。不过就光洁度来讲再怎么说也得说明是RA还是RZ或别的啊,通常不标就认为是RA,但2微的RA实在是太扯淡了!且不说镜面不镜面,和1微的平面度都冲突。
在批量加工中1微的平面度还是比较困难的,主要是效率和稳定性。研磨肯定能达到,但对操做者要求较高。

楼主:
那个粗糙度符号我不会打,标注是这样的:0.02加那个符号,这算不算镜面?

楼主:
那表面粗糙度就应该是0.02μm,

网友:
楼主学得挺快嘛。呵呵。
0.02是镜面,如果没标别的话就是指RA0.02是0.02微米。

网友:
上车床,特制一副软卡爪,毛坯应该是7MM厚吧?每刀车削量不要超过0.15MM,车一刀,翻面,继续再车,一定要连续翻面,留0.03余量手工研磨,以前我们厂做过类似的产品,就一台普通的车床就搞定了~~~上磨床磨的反而不行.关键是操做者要有耐心~要细心.还有就是注意装夹的时候不要夹变形了,不能用手摸!!上下货用软布包一下

网友:
问一下刀具厂家,
跟刀具的要求差不多

网友:
主要是如何保证平面度0.001和如何测量这儿平面度

网友:
图纸要求是工件两面都要达到这个要求吗?

如果这样的话,需要双面研磨机.

网友:
Ra2.0不叫镜面,那只是磨加工的一般精磨纹路.Ra0.02是我目前为止做过的最高镜面,那是IC封装模里面的两块板.光加工的工段就有16个.放电有ES1--ES5 5个工段,磨床有G1--G6 6个工段,G6就是镜面抛光Ra0.02.外形是10*60*150.所有精度0.002MM以内,变形0.001MM.最后需要到台湾去电镀外形张0.001MM.

网友(2009-04-02):
新型以车代磨 高效镜面加工新技术
新型高频特种以车代磨技术,是所有镜面切削技术的替代者,是以车代磨技术的最高等级,可以完全替代各种金属材料的磨削和研磨加工,如液压件磨削加工、大型转轴磨削加工、辊筒磨削加工、细长件磨削加工、薄壁件磨削加工。以车代磨技术已成历史,镜面切削加工将翻开历史性的一页。
如果要使工件达到Ra0.1以下的镜面效果,传统采用磨削、滚压、研磨等方式,但是效率极为低下;或者采用超硬刀具高速切削以车代磨,但受到材料硬度的限制,而且也很难达到镜面或更高要求。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是利用频率高达30000Hz的振动能量来对工件进行加工的,在普通机床上用普通刀具将工件的工艺尺寸加工到位后,再用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技术加工一遍,即可使被加工工件的表面粗糙度要求提高3级以上,粗糙度可从Ra6.3直接达到0.1,甚至更低;而且,工件表面显微硬度提高20%以上,并能大大提高工件的表面耐磨性和耐腐蚀性。
简单说,高频特种车削技术的原理是:利用金属在常温状态下的冷塑性特点,对金属零件表面进行无研磨剂的研磨、强化和微小形变处理,使金属零件表面达到更理想的表面粗糙度要求,也可以形象的说是将零件的表面熨平;同时在零件表面产生压应力,提高零件表面的显微硬度、耐磨性及疲劳强度和疲劳寿命。
高频特种车削技术与传统磨削的对比见下表:
汽轮机、大型动力电机行业的大型转子轴轴颈、推力盘端面都要求很高的粗糙度,一直是行业难题。哈尔滨电机厂发电机主轴在精车后必须经过长时间反复磨削、砂光才能达到要求,传统工艺需要27.7小时,而使用该技术后加工时间缩短为13.125小时,节省加工费用10220元。目前,南京汽轮电机的燃汽轮机、青岛节能汽轮机、哈电机厂、东风电机厂、东方电机厂、天津阿尔斯通、南京汽轮电机厂、陕西鼓风机、大连重工、北方重工、湘潭电机、佳木斯电机、重庆赛力盟电机、沈阳特种电机都采用了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技术,加工效率提高5倍以上。

东风电机厂水电设备的镜板,表面要求达到Ra0.2,常规采用立车研磨方法,需要21天,其中14天是在进行研磨,采用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技术后,工期缩短为2天。极大的降低了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
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技术还可以进行断续加工和弧面加工,如有过孔的电机轴端面,有过槽的滑动轴承的球型面等等;这是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技术的特有优势。
哈电轴承车间就相当成功的利用了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技术的这种特有优势。例如,静压油膜轴承广泛用于发电机转子轴及大型矿山冶金机械轴的固定传动件,待表面加工部位为外环的球型面或圆柱面,内环的铜瓦或巴氏合金的断续内孔面。应用前后,加工效率提高一倍以上。
在液压行业,该技术都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三一重工、美国派克特精液压、沈阳重锻液压、一汽山汽改、徐工液压、合肥长源液压、安徽汇川机械、焦作华科液压都采用了该技术。此外,在冶金机械和造纸机械的辊类轴头上应用也非常广泛。
我公司致力于先进切削技术的推广,以达到为广大客户克服瓶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最终目标,真诚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
新型以车代磨 高效镜面加工新技术
新型高频特种以车代磨技术,是所有镜面切削技术的替代者,是以车代磨技术的最高等级,可以完全替代各种金属材料的磨削和研磨加工,如液压件磨削加工、大型转轴磨削加工、辊筒磨削加工、细长件磨削加工、薄壁件磨削加工。以车代磨技术已成历史,镜面切削加工将翻开历史性的一页。
如果要使工件达到Ra0.1以下的镜面效果,传统采用磨削、滚压、研磨等方式,但是效率极为低下;或者采用超硬刀具高速切削以车代磨,但受到材料硬度的限制,而且也很难达到镜面或更高要求。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是利用频率高达30000Hz的振动能量来对工件进行加工的,在普通机床上用普通刀具将工件的工艺尺寸加工到位后,再用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技术加工一遍,即可使被加工工件的表面粗糙度要求提高3级以上,粗糙度可从Ra6.3直接达到0.1,甚至更低;而且,工件表面显微硬度提高20%以上,并能大大提高工件的表面耐磨性和耐腐蚀性。
简单说,高频特种车削技术的原理是:利用金属在常温状态下的冷塑性特点,对金属零件表面进行无研磨剂的研磨、强化和微小形变处理,使金属零件表面达到更理想的表面粗糙度要求,也可以形象的说是将零件的表面熨平;同时在零件表面产生压应力,提高零件表面的显微硬度、耐磨性及疲劳强度和疲劳寿命。
高频特种车削技术与传统磨削的对比见下表:
汽轮机、大型动力电机行业的大型转子轴轴颈、推力盘端面都要求很高的粗糙度,一直是行业难题。哈尔滨电机厂发电机主轴在精车后必须经过长时间反复磨削、砂光才能达到要求,传统工艺需要27.7小时,而使用该技术后加工时间缩短为13.125小时,节省加工费用10220元。目前,南京汽轮电机的燃汽轮机、青岛节能汽轮机、哈电机厂、东风电机厂、东方电机厂、天津阿尔斯通、南京汽轮电机厂、陕西鼓风机、大连重工、北方重工、湘潭电机、佳木斯电机、重庆赛力盟电机、沈阳特种电机都采用了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技术,加工效率提高5倍以上。

东风电机厂水电设备的镜板,表面要求达到Ra0.2,常规采用立车研磨方法,需要21天,其中14天是在进行研磨,采用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技术后,工期缩短为2天。极大的降低了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
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技术还可以进行断续加工和弧面加工,如有过孔的电机轴端面,有过槽的滑动轴承的球型面等等;这是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技术的特有优势。
哈电轴承车间就相当成功的利用了新型高频特种车削技术的这种特有优势。例如,静压油膜轴承广泛用于发电机转子轴及大型矿山冶金机械轴的固定传动件,待表面加工部位为外环的球型面或圆柱面,内环的铜瓦或巴氏合金的断续内孔面。应用前后,加工效率提高一倍以上。
在液压行业,该技术都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三一重工、美国派克特精液压、沈阳重锻液压、一汽山汽改、徐工液压、合肥长源液压、安徽汇川机械、焦作华科液压都采用了该技术。此外,在冶金机械和造纸机械的辊类轴头上应用也非常广泛。

网友:
我们单位做过类似的零件,大小差不多,平面度要求在3个微米内,镜面效果要保证激光打到上面,反射的光不能发散。加工的效果还可以。楼主说的在一个微米内,应该也能做到,但加工、检测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引用 网友A:

同行啊,朋友。是研磨出来的吗?

网友:
我认为加工工艺:1、粗磨,留0.05余量
               2、精磨,留0.03余量,要求平面度0.005,粗糙度Ra0.2
               3、研磨,抛光保证零件要求
检测粗糙度可以计量,平面度可以用平晶检测
考虑到零件硬度和 ...
引用 网友B:

两面平行度怎么检测?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三坐标测量仪吧。

网友(2009-07-14):
表面粗糙度没问题,平面度好象困难,你咋检?

网友(2019-09-05):
是啊,两微米哪算镜面啊,搞错了吧,0.2微米吧